[开关电源] 求大神鉴定一下这个芯片

楼主(2020-04-15):
求大神赐教,电视盒子上的一个芯片烧了,怎么也查不到型号,丝印是25P21,找到了部分参数,能不能确定到底是啥规格的芯片?
这芯片烧了,现在usb口供电不正常……
想用SY6280输出限流开关替换,不知道可不可以,求大神帮帮忙……
找到的参数如下……

Working current(mA):2000mA Max,Adjustable
Enable Pin:Yes
Vin Range(V):2.5-5.5
Current Limit(mA):400-2000 Selectable        Precision
IQ(uA)10%@1A,20%@2A
Rdson(mΩ):28
FLT:70
OVP:No
Package:SOT23-5

网友A:
应该就是USB限流芯片
典型的像PL2700 一样的封装 0.5A-2A可调,价格也合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应该就是USB限流芯片
典型的像PL2700 一样的封装 0.5A-2A可调,价格也合理。

谢谢,我买了SY6280,希望能够用- -

网友B:
usb 限流芯片 都是引脚兼容的,唯一区别就是 限流电阻 的匹配

谢谢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谢谢,我买了SY6280,希望能够用- -

楼主 后来SY6280能用了吗

楼主(2020-05-21):
引用 网友C:
楼主 后来SY6280能用了吗

嗯,换上之后已经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