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问答] N76E003有什么方法可以降低工作电流?

楼主(2020-04-15):
目前的工作电流是3.5mA,希望能降到1mA以下,但程序需要不停地检测某个端口,所以不能设置为休眠。
尝试过所有端口设置为Quasi_Mode、Input_Mode、OpenDrain_Mode,效果都不明显。
还有办法再优化一下吗?

网友A:
检测端口,不是输入模式吗?根据外部信号选择输入模式,减少偏置电流,或者外接上拉下拉的,这个不会有很大改善的。
你说的,需要一直检测端口,是1秒一次,还是1毫秒1次?
只要时间足够,肯定要想办法让MCU休眠,比如外部中断唤醒之类的。
否则,MCU一直全速跑,想降低功耗,只能降低电压、降低主频,或者直接用低速时钟。
这个功耗是系统考虑才对,单独设置GPIO没有作用的。

网友B:
楼上正解,要考虑好每个端口的状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