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运放] 同相加法器模拟仿真是正常的,搭的电路工作不正常。

楼主(2020-04-15):
仿真的时候输出偏置是1.2V,搭出来的电路输出偏置2.4V。实在找不出原因,还望各位师傅指导一下。

网友A:
估计搭出来的电路输入没接地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估计搭出来的电路输入没接地。
我也试着输入端就是运放的第3脚接个10K的对地电阻,但是输出偏置是1.1V,不是我要的偏置电压。

网友B:
你的设计有概念没有搞清楚,所以是这样子的结果,R1那里必须接参考地才是1.2V输出,只要那样才是一个有源惠斯通电桥,信号也不是你那么输入的。一种是加法器模式,另一种是串联累加输入。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我也试着输入端就是运放的第3脚接个10K的对地电阻,但是输出偏置是1.1V,不是我要的偏置电压。 ...

此种加法电路跟输入信号的内阻有关。不足取。

楼主:
你分析的很对,学习了。谢谢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