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CB是不是可以用覆铜加过孔的方式代替地线

楼主:
别人给我做的PCB,发现没有地线网络,他说覆铜,然后电源线加粗就可以了,以前我都是走地线再覆铜,直接覆铜就可以解决地线的问题吗

网友A(点评):
要求不是那么高的话 完全可以看

网友B(2020-04-15):
风险很大。
覆铜有些区域是很狭窄的,要仔细检查。

网友C:
采用大面积覆铜设计的PCB可以不用再布置专门的地线,只要保证载流和EMC特性即可。只有非常特殊的情况下才可能需要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采用大面积覆铜设计的PCB可以不用再布置专门的地线,只要保证载流和EMC特性即可。只有非常特殊的情况下才可 ...

明白了,感谢

楼主:
这种连接时一个接口引出多根线的连接方式是什么啊,以前我都是直接连的

27E{]LW5FJ[SXW]VXW7(MBB.png (258.4 KB )

网友C(点评):
这类似于水滴(也有叫“泪滴”)连接法,手动实现而已。如此连接是为了兼顾低的电阻抗和高的热阻抗,保证焊接的便利性和质量的前提下,尽量降低连线电阻,同时还能提升焊盘的牢固度。

网友A(点评):
这是泪滴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这种连接时一个接口引出多根线的连接方式是什么啊,以前我都是直接连的
...

泪滴吗?

楼主:
应该是的

网友D:
牵涉到驱动、电源等需要比较宽GND回路的,必须先走好规定宽度的GND走线,这样可以保证在大面积覆铜条件下,最窄覆铜宽度符合载流、EMI等要求,其余的确实基本上不需要走线,大面积覆铜,最多几个过孔,直接就完成了整个GND网络。一般来说,如果器件布局比较紧密,则TOP面的GND覆铜会被割裂的比较碎,而且走向多变,则需要在Botton面认真规划GND的流向,务必保证接地节点的电气接入顺序不能前后错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