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路/定理] 求一个脉冲控制继电器安规电路

楼主(2020-04-15):
求一个脉冲控制继电器电路,原来是用三极高低电平控制继电器通断,现在安规要求:MCU如果损坏,此时无论输出高电平或低电平都不能使继电器工作。

xch
啥型号MCU?

网友A:
MCU如果损坏,没有能力驱动三极管, 也不能使继电器工作。

楼主:
叶工,感你提供参考电路。
我测试了,输出PWM时,三极管B极电位才0.1V左右,还是不能打开三极管。
这个是实际生产的电路吗?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叶工,感你提供参考电路。
我测试了,输出PWM时,三极管B极电位才0.1V左右,还是不能打开三极管。
这个是 ...

去年有人发过类似的电路。可惜找不到了。工作原理就是这个原理。
无非是元器件的选型而已。二极管前面电容搞电解电容前+后﹣
king5555的二极管要加上。忘掉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MCU如果损坏,没有能力驱动三极管, 也不能使继电器工作。

原来设计是MCU输出高电平,继电器通电,
安规工程师的意思,MCU如果坏了有可能一直输出高电平继电器通电.那这样就不允许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频率高了吸不了。

按这个电路把电阻和二极管加上,脉冲输出时,三极管导通了一下,但还是不能保持导通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去年有人发过类似的电路。可惜找不到了。工作原理就是这个原理。
无非是元器件的选型而已。二极管前面电容 ...

二极管加上了,输出脉冲时继电器动了一下,还是不能保持三极管导通。阻容值也有调整试了,还是不能保持三极管导通。

@XJDHE :前面的1k减少
@sjnh :按king5555的加上二极管和电阻,三极管基极也有0.7V了,每次输出脉冲三极管都会通一下,就是不能保持导通阻容值都调整还是一样。MCU输出5V方波,32KHZ,第一个脉冲有15ms,后面都是10us方波。
@XJDHE :king5555加了二极管和电阻的电路,只要CPU不停的输出合适频率的脉冲,调整电阻值,完全可以用,当然注意继电器参数,三极管放大倍数
@sjnh :是的,MCU输出脉冲,三极管需要保持长时间导通继电器通电;MCU停止输出脉冲,三极管截止继电器断电
你指的是能长时间导通吗?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按这个电路把电阻和二极管加上,脉冲输出时,三极管导通了一下,但还是不能保持导通。 ...

你的pwm频率是多少的?

MCU输出5V方波,32KHZ,第一个脉冲有15ms,后面都是10us方波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原来设计是MCU输出高电平,继电器通电,
安规工程师的意思,MCU如果坏了有可能一直输出高电平继电器通电. ...

用一个脉冲变压器,原边用二个脚控制,交替正负波,次边整流桥变成直流去控制继电器,如果MCU二个不变化了,次边就没有输出电压了。原边控制限流即可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二极管加上了,输出脉冲时继电器动了一下,还是不能保持三极管导通。阻容值也有调整试了,还是不能保持三 ...

对比下,你的元器件,跟上面的取值哪个不一样的?

10k改100k;三极管换NMOS管
如果基极电阻是100欧,那么前面1k太大了
倍压做什么?三极管关键要点电流驱动。所有能量来自c1
必须要有负电压才能实现倍压。

网友E:
引用 网友B:
对比下,你的元器件,跟上面的取值哪个不一样的?

控制继电器,你这基极电阻根本不需要100R,一般K级别的就足够了。
然后,不需要串联1K的电阻,同时,10KHz方波驱动的话,电容一般.47uF已经足够推动三极管了。
在异电位驱动三极管时候,我经常用这样的线路,直接完成直流电平隔离和驱动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E:
控制继电器,你这基极电阻根本不需要100R,一般K级别的就足够了。
然后,不需要串联1K的电阻,同时,10KH ...

1、100R->k级电阻
我记得三极管Ic电流比较大,β会下降。
以前用2n5551驱动继电器,记得用5V,2.2K电阻驱动,居然不饱和。β应该就50左右。
2、串联1k电阻
这个电阻可以商定。也是习惯

网友F:
引用 网友B:
对比下,你的元器件,跟上面的取值哪个不一样的?

很可能是单片机内部高电平驱动能力不足;
或者是PWM频率太低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F:
很可能是单片机内部高电平驱动能力不足;
或者是PWM频率太低。

说了32k赫兹。高电平不足有可能,老51就有这个问题。

网友E:
引用 网友B:
1、100R->k级电阻
我记得三极管Ic电流比较大,β会下降。
以前用2n5551驱动继电器,记得用5V,2.2K电阻驱 ...

5551做继电器驱动可不是好习惯,这是典型的中压线性管,做开关真心不合适。
典型的开关管,1K的基极串联,基本上所有继电器都可以驱起来。
这个线路,二个二极管,用一个BAT54S一个搞定,加上几个其他贴片,用起来是非常方便的。
这种线路哪怕51,驱动能力也是足够的,有些说51驱动不行的,是没有切换输出模式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E:
5551做继电器驱动可不是好习惯,这是典型的中压线性管,做开关真心不合适。
典型的开关管,1K的基极串联 ...

多谢指点。5551驱动继电器这件事,不会再干了。现在继电器的续流基本搞清楚了。不搞高耐压三极管。

网友F:
引用 网友B:
多谢指点。5551驱动继电器这件事,不会再干了。现在继电器的续流基本搞清楚了。不搞高耐压三极管。
...

OC输出方式,继电器在产品外面外接的,耐压还是高点好,特别是车载产品,电压波动没那么理想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F:
OC输出方式,继电器在产品外面外接的,耐压还是高点好,特别是车载产品,电压波动没那么理想。 ...

真正的汽车级产品,有专门叫低边开关的元件。
想省一点,三极管ce,或mos ds 用tvs保护下就没事了。继电器不在pcb板子上的用并联二极管的方法麻烦一堆,ppm不高。

网友G:
不能吸合。
R3改为100ohm后吸合:

网友G:
R3仍然是1k,更换三极管后也能吸合。
HFE 增加了就能吸合

网友G:
换成这样电路,R3为2k也能吸合

网友G:
开关延时有点大

网友H:
R2值可能要微调,我没也试过,随意想的

网友B:
引用 网友H:
R2值可能要微调,我没也试过,随意想的

不能关吧?

网友H:
这种待机Q1的b极控到0.3V左右
发PWM后Q1的b极控到0.7V左右
少了个RL负载就不改了,这种利用OVP保护来可能更可靠

这也能控制?ONOFF?

网友I:
万一MCU程序跑飞,还能输出PWM那就狗带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