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运放]
求助求助!现在需要设计一个高频信号缩小运放电路。

楼主:
电路要求把0~10Vpp、频率在10~100Mhz的信号缩小到0~2Vpp,我选用的是AD8001芯片,但是在100Mhz方波输入时,输出的波形为什么都快变成正弦波了。

网友A(点评):
功率带宽不够,大信号带宽不够,方波的谱只少1000M,才能看到较好地看出方波。

网友B(2020-04-15):
这个论坛真奇妙。
     明明可以用低级的passive电阻,非要用高级的active运放。
     明明可以用衰减,非要用高级的缩小。
     明明可以用“路”去解决,非得用场去解决。
     明明不要稳定补偿,非要去补偿一番。

     学习更多理论,是为了更简单的解决问题,不是为了给解决问题制造更多的歧路。

网友C(点评):
信号源输出阻抗未知,后级电路要求的输出阻抗也未知。你就开始“明明用电阻就能解决了?”

网友B(点评):
回复 网友C: 为什么是未知?未知的话先搞清楚了设计。啥都不知道还设计个啥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个论坛真奇妙。
     明明可以用低级的passive电阻,非要用高级的active运放。
     明明可以用衰减,非 ...

谢谢你的回复,我的0~2Vpp是要接入AD芯片进行采样,但是直接电阻分压又不行,所以想要加一个跟随器,但是高频的电流运放之前也没用过,所以希望可以不吝赐教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这个论坛真奇妙。
     明明可以用低级的passive电阻,非要用高级的active运放。
     明明可以用衰减,非 ...

很有道理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谢谢你的回复,我的0~2Vpp是要接入AD芯片进行采样,但是直接电阻分压又不行,所以想要加一个跟随器,但是 ...

一般情况下方波进ADC干嘛?这个方波是同步信号?

第一步,分压是必须的,必须先分压,或者叫射频衰减器。如果衰减后不能直接进ADC的输入,那就再加放大器。

网友E:
弄个传输线
变压器来转换不行吗?

网友F:
频率太高,还真必须用运放,除非你的板线是超导材料,电阻分压后与PCB组合成RC积分,波形会畸变,这个多年前遇到过,然后你的IO口阻抗也是问题,所以要运放而不是电阻直接分压

网友B:
引用 网友F:
频率太高,还真必须用运放,除非你的板线是超导材料,电阻分压后与PCB组合成RC积分,波形会畸变,这个多年 ...

射频衰减器  岂不是要哭晕在厕所

网友G:
有颗摩托四象限乘法器IC,内部就有幅度缩小电路

网友F:
引用 网友B:
射频衰减器  岂不是要哭晕在厕所

如果你用电阻而不是微带,那你还真要哭晕在厕所

网友B:
引用 网友F:
如果你用电阻而不是微带,那你还真要哭晕在厕所

难道用运放就不要考虑所谓的“微带”?

用不用所谓的微带  跟频率 跟线长有关  如果衰减器尺寸和走线很短  走线可以随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