运放这几个参数如何看?

楼主:
如 LF347, 为什么差分输入信号会高于电源电压和输入电压范围?
运放输出电流看什么参数?是否是依靠这个输出电压与负载来计算?
运放输出摆幅这个参数怎么理解? 是否是在±15V的时候输出电流不同的时候,获得的电压不同?2K负载的时候输出电压相差5V吗?

网友A(2020-04-15):
搞清差模电压,共模信号就明白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搞清差模电压,共模信号就明白了。

额,这个定义我明白,前辈指点一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搞清差模电压,共模信号就明白了。

运放输出摆幅这个 该如何理解?±15V的时候,要输出15V的时候,2K负载,一般输出12V,最小可能输出10V 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运放输出摆幅这个 该如何理解?±15V的时候,要输出15V的时候,2K负载,一般输出12V,最小可能输出10V ? ...

老型号不可能是轨到轨的。输出级要保VCE的最小电压。才能处在线性放大态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额,这个定义我明白,前辈指点一下。

因此运放是JFET作输入级,反向电压抗比较大,因此差模电压(二输入端之差)可超过电源轨。

网友B:
先把数据手册看明白,这是输入端最大不损坏的电压,超过这个电压就损坏了。
超过这个电源电压,肯定无法正常工作的。共模电压范围在VCC下面4V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先把数据手册看明白,这是输入端最大不损坏的电压,超过这个电压就损坏了。
超过这个电源电压,肯定无法正 ...

嗯嗯,这个我看见了, 共模输出电压范围 才是运放线性区的电压。那他为什么 差模输入电压 怎么会比共模输入电压还高,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因此运放是JFET作输入级,反向电压抗比较大,因此差模电压(二输入端之差)可超过电源轨。 ...

这个LF347的最大输出电流应该看什么参数, 我好像没找到短路输出电流。

楼主(点评):
回复 网友A: 请问这个25MA是看什么参数的出来的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嗯嗯,这个我看见了, 共模输出电压范围 才是运放线性区的电压。那他为什么 差模输入电压 怎么会比共模输 ...

不可能,最多一样。
极限电压,差模本来就是2倍的共模电压呀。
共模是正负15V,差模当然是正负30V了。
即使这样,也是低于电源电压18V或者36V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不可能,最多一样。
极限电压,差模本来就是2倍的共模电压呀。
共模是正负15V,差模当然是正负30V了。

,对噢, 谢谢,忘记这个关系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不可能,最多一样。
极限电压,差模本来就是2倍的共模电压呀。
共模是正负15V,差模当然是正负30V了。

请问这个运放的最大输出看什么参数,我好想没找到最大短路电流这个参数,

网友C:
找到运放的手册,下一步就是技术指导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找到运放的手册,下一步就是技术指导了

手册有的,就是请问看什么参数来判断这个运放的最大输出电流。

网友D:
V+=18v, V-=-18v,供电跨度是36v,
而差模输入范围是30v,
30低于36。
所以,“差分输入信号会高于电源电压”是你的误解。

网友D:
运放输出摆幅,就是运放输出极端电压的幅度,
负载越重则幅度越小,否则越大。

图表显示,在2K负载下,输出电压最大可达大概24v。
注意,正负15v,意味着供电是30v。
就是说:供电30v、负载2K时,输出电压最大可到24v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