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WIFI模块] WIFI是怎么跟平板电脑链接?

楼主(2020-04-15):
开始接触WIFI ,一设备需要把数据通过WIFI上传给平板电脑。是不是两者链接都需要有WIFI模块才可以互通链接?WIFI功能设备是否需要SIM卡?使用WIFI是否需要本地有物联网开启?WIFI 传输数据给平板电脑是否这样流程,设备单片机通过UART 链接WIFI模块,发送TTL电平数据给WIFI模块,然后WIFI模块把TTL电平数据转换成WiFi数据信号,WIFI 模块把WiFi数据信号发送到物联网,接收数据端的WIFI 模块接收物联网数据,并把物联网数据转换成WiFi数据,再通过WiFi模块把WiFi数据转换成TTL电平数据通过UART 串口给单片机?这是现在初始认知,不知对否?

网友A:
很简单,假如是一个网络下,一个做服务器,一个做终端,假如一个在北京,一个在上海的话,就要借助服务器,两个都做终端了。

网友B:
你要自已做APP

楼主:
谢谢大家,搞明白了,设备使用AP模式的WiFi ,自建服务器
平板电脑做STA模式WiFi。两者直接链接。有无比较方便使用的AP WiFi 模块直接跟单片机连接。由单片机上传数据给WiFi?

网友C:
MCU可借助串口接口的透传WIFI模块联网,与平板交互可组成对等网,但要模块支持才行。通过服务器交互则最简单,但都需要编写APP。

网友D(2020-05-16):
WIFI上传给平板电脑。一个WIFI是AP,一个是Client。SSID ,密码。密钥,算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