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问答]
新唐M031 使用问题求助

楼主(2020-04-15):
请教大神,用新唐M031FB0AE做了一个产品DEMO,使用ADC采集电压,用串口发送到电脑。VDD通过一个电感接到AVDD,AVDD接电容到VSS。

问题是,ADC端口输入一个稳定的电压值,采集值不停的跳动,经过几千次滤波后,还会跳动,这种电源同时又是基准,采集值如何稳定呢?

网友A:
跳动范围是多少?采集时间,充电时间是否充足

楼主(点评):
我觉得没有独立的VREF,直接用AVDD,既做电源也做基准,会有问题,不知道理解得对不对

网友A:
你可以考虑降低采集频率试试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跳动范围是多少?采集时间,充电时间是否充足

谢谢回复,测量12V时,跳动范围大概有近100个MV。频率用的6M,有增加10几个 ext sample time

网友B:
你好请问你有串口的代码吗??我搞了两天串口还是没法输出

网友C:
用过M051,没遇到楼主这种问题。

网友C:
另外要看跳动多少了。要看原始值,如果12BTI的ADC,10位是稳定的就OK。

网友A:
你接GND测一下,然后接VCC测一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