窗口看门狗是什么?与独立看门狗有啥区别?

楼主(2020-04-15):
STM32有两个看门狗,独立看门狗和窗口看门狗。

其实,这两者的功能都是类似的,只是喂狗的限制时间有所不同。

一、窗口看门狗

窗口看门狗,之所以称为窗口,是因为其喂狗时间有一个上下限的范围。你可以通过设定相关寄存器,设定其上限时间和下限时间。当然,喂狗时间不能过早,也不能过晚。

(窗口型看门狗)

窗口看门狗的上窗口,其实就是配置寄存器WWDG->CFR里设定的W[6:0];而下窗口,则是固定的0x40。

当窗口看门狗的计数器在上窗口值之外,或是低于下窗口值时,都会产生复位。

(窗口型看门狗的工作原理)

上窗口的值可以只有设定,7位二进制数最大只能设定为127(0x7F),最小又必须大于下窗口的0x40,所以其取值范围为64-127(即0x40-0x7F);在配置寄存器WWDG->CFR中为计数器设定时钟分频系数,确定这个计数器可以定时的时间范围,从而确定窗口的时间范围。

窗口看门狗的时钟来自于PCLK1,在时钟配置中,其频率为外部时钟经倍频器后的二分频时钟,即为36MHz,根据手册可以知道,其定时时间计算方法:

二、与独立看门狗的对比

1、使用条件对比

2、特点对比

3、两者的区别

归纳来看,独立看门狗与窗口看门狗的区别如下:

◆ 独立看门狗没有中断;窗口看门狗有中断。

◆ 独立看门狗有硬件软件之分;窗口看门狗只能软件控制。

◆ 独立看门狗只有下限;窗口看门狗有下限和上限。

◆ 独立看门狗是12位递减的;窗口看门狗是7位递减的。

◆ 独立看门狗用的是内部大约40KHz的RC振荡器;窗口看门狗用的是系统时钟APB1ENR。

◆ 独立看门狗没有中断功能,只要在计数器减到0(下限)之前,重新装载计数器的值,就不会产生复位;窗口看门狗有中断,其作用是在计数器达到下限0x40时产生中断,让你喂狗。

免责声明:本文系网络转载,版权归原作者所有。如有问题,请联系删帖,谢谢!

↑↑
扫码关注更多精彩内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