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资料干货] 加解密工具(crypto utility)

楼主(2020-04-15):
大家好!
  好久没来了,今天来了决定给大家带点福利。
  目前,物联网安全越来越受到关注,而真正懂得人并不多。为了大家能够快速的学习物联网安全,给大家提供一个安全工具——Crypto Utility,使用此工具可以快速的学习和开发安全产品,一定给你来来很大的帮组。由于不能带链接,有需要的小伙伴,能否直接找我了。

楼主:
@管理员,能否给个权限,附上链接,让广大爱好者共同学习?

楼主:
@管理员,能否给个权限,附上链接,让广大爱好者共同学习?

可以看我的个人主页,有下载地址。

http://esctech.cn/security/

网友A:
试了一下hash计算,选择了一个word文件,计算结果有误。请楼主试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试了一下hash计算,选择了一个word文件,计算结果有误。请楼主试下

怎么确定是错误的?这个读取文件是以字节的形式,所以得确定下输入内容是否不同。还可以以文本的方式试试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怎么确定是错误的?这个读取文件是以字节的形式,所以得确定下输入内容是否不同。还可以以文本的方式试试 ...

再试了下拖拽文件的结果:

我发现,这个结果其实是这个文件的路径的计算结果: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再试了下拖拽文件的结果:

我发现,这个结果其实是这个文件的路径的计算结果:

你说的正确,计算hash的输入,就是input框中的内容。如果你Select file不能被utf-8解码的话,输入框中无内容,是会出问题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再试了下拖拽文件的结果:

我发现,这个结果其实是这个文件的路径的计算结果:

谢谢你,这个HASH的时候,选择文件不能utf-8解码的问题,会在下一版修了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谢谢你,这个HASH的时候,选择文件不能utf-8解码的问题,会在下一版修了。 ...

不客气,碰巧发现了而已。
下版应该要对任意文件都支持才好。

网友B:
你这个软件包需要安装python吗?我怎么装不了啊。

网友B:
Crypto\Cipher\_ARC4.cp37-win32.pyd could not be extracted!
fopen: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

安装的错误提示信息如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Crypto\Cipher\_ARC4.cp37-win32.pyd could not be extracted!
fopen: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

直接运行就可以啊,不需要安装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客气,碰巧发现了而已。
下版应该要对任意文件都支持才好。

下版如果utf-8不能解码的文件,直接转成hex进行处理。只是文件大小做了限制。

网友B:
xp系统运行不了。能否提供对xp系统的支持,谢谢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xp系统运行不了。能否提供对xp系统的支持,谢谢。

有可能XP系统运行不了,都找不到xp系统的测试机了,暂时没法支持xp系统。我用的是win7/10系统没问题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有可能XP系统运行不了,都找不到xp系统的测试机了,暂时没法支持xp系统。我用的是win7/10系统没问题。 ...

你编译的时候加一下支持xp支持的选项,谢谢!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建议楼主加上TEA、XTEA、XXTEA、ChaCha20、poly1305这些轻量级的加密算法,楼主的那些算法太重了,在单片机 ...

目前来看,带安全功能的MCU基本都是集成了AES/ECC/RSA……等算法的 很少有集成您说的这些算法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编译的时候加一下支持xp支持的选项,谢谢!

我用的Python,怎么加支持XP系统?没搞过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