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问答] N76E003 PWM数量

楼主(2020-04-15):
怎么生成固定数量的脉冲,能不能用PWM中断设置数量

网友A:
開pwm中斷去數脈波,數到你要的數量就關閉PWM

楼主:
我是开了中断,
void PWMISR() interrupt 13
{

        if(PWMF)//检测到中断标志位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>320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clr_LOAD;//关闭载入之前的值
            //clr_PWMF;//清楚PWM中断标志位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r0_Delay1ms(1)
                  //clr_PWMRUN;
            //set_LOAD;//设定完成,开始载入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clr_EPWM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PWM0_P12_OUTPUT_DISABLE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++;
        }

}

我这样写的,可是不对呀。

楼主:
明白了,原来我是没有把PWMF清0,造成的中断一直循环。

网友B:
完全可以,中断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