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知位和数据口的电平会被拉低

楼主:
各位
有一个问题我找了一下午了
所以迫不得已才发出来让大家帮我指点一下的
相关图片我稍后上传!
想讲问题 让大家帮忙分析!
这是一款IC的接线图
按照这个串联的图看
vcc与gnd之间有个0.1uf的电容
现在就有这么个问题
我使用单片机向DIN进行发送数据
结果在不上电的情况下电平居然被拉低了
最后找出来的原因居然是gnd接在了这颗电容上
下面图一是原理图,图二是单片机不接任何设备图,图四是GND不接电容的图,图三是GND接电容上示波器的图

U27M8O(2~U(VD~VE[]WISYR.jpg (414.63 KB )

(462.98 KB )

网友A(2020-04-15):
我感觉白瞎了这么好的示波器
后面的芯片不接电源,把单片机信号拉低不是很正常么?
电容是接在VDD上,不是接在GND上。

网友B:
这有什么好奇怪的,CMOS电路的输入端一般都会对电源和地设置钳位二极管,CMOS电路不给电仅从输入端给高平的话,只要CMOS电路的功耗不是太大,在钳位二极管的承受范围内,这么干甚至可以让正常电路工作。这可不是“见了鬼”,完全是很正常的现象。
就楼主的电路而言,因为是脉冲信号,高电平期间会通过钳位二极管先给去耦电容充电,所以幅值被拉低。而低电平期间电容中的储电被消耗,所以电压一直上不去。如果持续给高电平的话,电压就会越来越高,最高到电源轨减去钳位二极管的压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