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_SENSOR芯片 ST-LIS3DHTR lga16_3x3

楼主(2020-04-15):
有没有完全和这款IC兼容的推荐,P脚封装一样,不用改软件就可以直接用的?最近ST芯片涨价翻倍用不起

网友A:
LIS3DHTR这颗之前成本一块多,现在疯涨,好像是两三块了吧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LIS3DHTR这颗之前成本一块多,现在疯涨,好像是两三块了吧

估计是榜上了“大款”,话说BOSCH的BMAxxx多好用,国产也有替换的

网友C:
https://detail.tmall.com/item.ht ... skuId=4271857077891

网友A(2020-06-04):
您好,想请教下您有找到LIS3DHTR的替代物料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