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E类功放磁环电感的选择

楼主(2020-04-15):
下图是我设计的E类功率放大器,频率为1MHz(框起来的部分)。

L1是一个扼流圈,起到稳流和滤波作用,一方面为E类功放提供稳定直流电压,一方面防止开关管漏极电流影响到直流电源。我打算L1的电感值为470uH-1mH之间选择,想问下这个扼流圈L1的磁环应该选择什么比较好?黄白环的铁粉芯可以吗?或者铁硅铝?

L2是E类功放的谐振电感,频率为1MHz,这个电感L2的磁环用T50-2或T68-2的铁粉芯(红灰环)可以吗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谢谢,我琢磨琢磨

网友B(2022-01-10):
楼主这个问题解决没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