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 UNO R3 同时连接LCD和I2C OI扩展板的冲突问题

楼主(2020-04-15):
求助 LCD和I2C扩展板 同时连接后有冲突,需要重新初始化Lcd_init() 才能 正常显示,但是重新初始化就会闪屏了, 怎么办啊?

网友A:
你用的IIC接口的LCD吗?
没这样试过,不过iic器件都是有地址的,不同地址应该不冲突啊。
建议提供下lcd和iic扩展板的型号和连接方式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用的IIC接口的LCD吗?
没这样试过,不过iic器件都是有地址的,不同地址应该不冲突啊。
建议提供下lcd和ii ...

lcd 是直接用的io,d2-d13,a0-5,IIC做控制器用,不连接iic只调试程序也冲突

楼主:
追踪到 wire的读取函数上:
uint8_t TwoWire::requestFrom(uint8_t address, uint8_t quantity, uint8_t sendStop)
{
  // clamp to buffer length
  if(quantity > BUFFER_LENGTH){
    quantity = BUFFER_LENGTH;
  }
  // perform blocking read into buffer
  uint8_t read = twi_readFrom(address, rxBuffer, quantity, sendStop);
  // set rx buffer iterator vars
  rxBufferIndex = 0;
  rxBufferLength = read;

  return read;
}

是它造成的,但不知道如何处理,求助(如果去掉蓝色的就正常,但是不能读取数据了..)
搞不懂了。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lcd 是直接用的io,d2-d13,a0-5,IIC做控制器用,不连接iic只调试程序也冲突

iic用的引脚就是A4\A5,用到相同的io了,所以会冲突

原来如此,我太无知了,感谢老师!!

楼主:
自己找的头晕,现在可以自由操控了,

多谢老师指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