让lcd显示A的汇编程序不知道哪里出错了

楼主:
这是电路图
ORG 1000H
RS EQU P0.7
RW EQU P0.6
E EQU  P0.5
MOV P1,#00000001B
ACALL  ENABLE
MOV P1,#00111000B
ACALL  ENABLE
MOV P1,#00001111B
ACALL  ENABLE
MOV  P1,#00000110B
ACALL  ENABLE
MOV  P1,#0C0H
ACALL  ENABLE
MOV P1,#01000001B
SETB RS
CLR RW
CLR E
ACALL DELAY
SETB  E
AJMP  $
ENABLE: CLR RS
        CLR RW
        CLR E ;Ìø±ä
        ACALL DELAY
        SETB E
        RET
DELAY:  MOV P1,#0FFH
        CLR RS
        SETB RW
        CLR E
        NOP
        SETB E
        JB P1.7,DELAY
        RET
END

这是程序
求大佬帮忙给看看,已经查了一下午资料了,实在不知道怎么改了T^T。。。

楼主(2020-04-15):
打开仿真后就是这个样子什么都没有

楼主:
木有人嘛T^T

楼主:
楼主我来更新了,上面那个问题已经解决,是因为我把芯片型号设置错了。。。。。
附上我自己写的代码,造福更多人
ORG 0000H
JMP START
ORG 0100H
START:  ACALL INIT
MAIN:   MOV A,#0C0H
                MOV P1,A
                ACALL ENABLE
        ACALL KEYSCAN
        MOV A,30H;
                MOV DPTR,#TABLE
                MOVC A,@A+DPTR
                MOV P2,A
                MOV A,30H
        MOV DPTR,#TABLE2
                MOVC A,@A+DPTR
                MOV P1,A
                SETB P0.7
                CLR P0.6
                CLR P0.5
                ACALL DELAY2
                SETB P0.5
                ACALL DELAY1
                LJMP MAIN
INIT:   MOV A,#00000001B
        MOV P1,A
                ACALL ENABLE
                MOV A,#00111000B
                MOV P1,A
                ACALL ENABLE
                MOV A,#00001111B
                MOV P1,A
                ACALL ENABLE
                MOV A,#00000110B
                MOV P1,A
                ACALL ENABLE
KEYSCAN:MOV P3,#0F0H
        MOV A,P3
        ANL A,#0F0H
                MOV R3,A
                MOV P3,#0FH
                MOV A,P3
                ANL A,#0FH
                ORL A,R3
                CJNE A,#0FFH,KEYPRO
                RET
KEYPRO: MOV R3,A
        MOV DPTR,#KEYVALUE
                MOV R4,#0FFH
KEY1:   INC R4
        MOV A,R4
                MOVC A,@A+DPTR
                CJNE A,03H,KEY1
                MOV A,R4
                MOV 30H,A
DELAY1: MOV R6,#20H
DE2:    MOV R7,#100H
        DJNZ R7,$
                DJNZ R6,DE2
                RET
ENABLE: CLR P0.7
        CLR P0.6
                CLR P0.5
                ACALL DELAY2
                SETB P0.5
                RET
DELAY2: MOV P1,#0FFH
        CLR P0.7
                SETB P0.6
                CLR P0.5
                NOP
                SETB P0.5
                JB P1.7,DELAY2
                RET
KEYVALUE:DB 0E7H,0D7H,0B7H,077H,0EBH,0DBH,0BBH,07BH,0EDH,0DDH,0BDH,07DH,0EEH,0DEH,0BEH,07EH
TABLE:   DB 0C0H,0F9H,0A4H,0B0H,99H,92H,82H,0F8H,80H,90H,88H,83H,0C6H,0A1H,86H,8EH
TABLE2:  DB 30H,31H,32H,33H,34H,35H,36H,37H,38H,39H,41H,42H,43H,44H,45H,46H
END

楼主:
还有一个问题,怎么写代码才能让lcd写入函数不在循环里面呢?
感觉我这样写不太稳定

网友A:
大侠  你好   你用的是什么仿真软件啊   有没有安装包发给我一个

网友B(点评):
proteus,网上有很多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大侠  你好   你用的是什么仿真软件啊   有没有安装包发给我一个

貌似文件太大传不上,你留个QQ邮箱

楼主:
学了中断和定时器之后很多问题解决方法都变得非常清晰。譬如上面我提的那个问题,只要加上中断,在有按键按下的时候对输入进行扫描,其他时候cpu停止工作,或者干别的事情,这样数据的输入就不用建立循环一直扫描入口,大大提升了cpu效率,改天贴上加上中断的代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