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CU]
【MSP432评测】4、keil下printf好像有问题

楼主(2020-04-16):
上一贴调通了uart发送,打算重定向printf,发现不管怎么弄串口都没有输出。
主要做了如下工作:
1.重新实现fputc函数
2.重新实现fputs函数
3.heap空间调大

最后还是无法输出。

网友A:
在看看你重定位的函数  这个肯定是可以实现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在看看你重定位的函数  这个肯定是可以实现的

#ifdef __GNUC__
/* With GCC/RAISONANCE, small printf (option LD Linker->Libraries->Small printf
    set to 'Yes') calls __io_putchar() */
#define PUTCHAR_PROTOTYPE int __io_putchar(int ch)
#else
#define PUTCHAR_PROTOTYPE int fputc(int ch, FILE *f)
#endif /* __GNUC__ */

/**
   * @brief   Retargets the C library printf function to the USART.
   * @param   None    重定向C库printf函数
   * @retval None
   */
PUTCHAR_PROTOTYPE
{
   /* Place your implementation of fputc here */
   /* e.g. write a character to the USART */
        // Check if the TX buffer is empty first
        while(!(EUSCI_A0->IFG & EUSCI_A_IFG_TXIFG));
        // Echo the received character back
        EUSCI_A0->TXBUF = (uint8_t)ch;
   return (uint8_t)ch;
}

int fputs(const char *_ptr, register FILE *_fp)
{
  unsigned int i, len;

  len = strlen(_ptr);

  for(i=0 ; i<len ; i++)
  {
                // Check if the TX buffer is empty first
                while(!(EUSCI_A0->IFG & EUSCI_A_IFG_TXIFG));
    EUSCI_A0->TXBUF = (unsigned char) _ptr;
  }

  return len;
}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在看看你重定位的函数  这个肯定是可以实现的

我还没有看到有人在keil上成功过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#ifdef __GNUC__
/* With GCC/RAISONANCE, small printf (option LD Linker->Libraries->Small printf
   ...

在STM32上  也是keil  实现了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还没有看到有人在keil上成功过

首先:

添加printf的头文件 :
  #include <stdio.h>    //当时学C语言最熟悉的stdio.h

其次:

改写int fputc(int ch, FILE *f)函数

int fputc(int ch, FILE *f);

int fputc(int ch, FILE *f)
{

USART_SendData(USARTx, (uint8_t) ch);

while (USART_GetFlagStatus(USARTx, USART_FLAG_TC) == RESET);

return ch;
}

最后:

在keil 平台上改下设置:

Use MicroLIB  ->Target -> Code Generation -> 选中Use MicroLIB

当然,前提是你初始化了USARTx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首先:

添加printf的头文件 :

STM32上没问题,现在是msp432确实有问题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STM32上没问题,现在是msp432确实有问题

恩  看来有些差异  需要再研究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