帮忙看看这个电路的工作原理

楼主(2020-04-16):
STV_A是开关电源的输出,PC0_A是CPU的I/O输出,OUT_DRV_A是CPU的DAC输出。请问图中Q5和Q6的作用,以及两个稳压管D13和D12的作用?

楼主:
自己顶一下

网友A:
Q6有限制电流的作用。
D12应该是vgs保护。
D13关系复杂一下说不清楚。

网友B:
采样R76 R77的电流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Q6有限制电流的作用。
D12应该是vgs保护。
D13关系复杂一下说不清楚。

感谢叶工,现在的问题是无论在Q15(或者Q14)在什么的脉冲信号(幅值有2V),Q15(Q14)的C级就一直是一条水平的高电压,导致PMOS Q13(Q12)管一直不能导通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感谢叶工,现在的问题是无论在Q15(或者Q14)在什么的脉冲信号(幅值有2V),Q15(Q14)的C级就一直是一条 ...

的确有一条路径应该是这条

网友A:
你这个电路驱动啥高级货,这么复杂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的确有一条路径应该是这条

感谢叶工。是的,电流路径是这样的,但是由于Q14的C级输出没有变化,这样Q12的Vgs没有压差,导致Q12不能导通,继电器没有输出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这个电路驱动啥高级货,这么复杂?

是医疗的电疗仪,刚接手的项目,电路图有16页,太多的分立元件了,看得头昏脑涨的。还有Q6的确是限流的,拆去后,开关电源的MOS管(Q2)就烧了.附上开关电源的图纸。

楼主:
各位高手,请再指导下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各位高手,请再指导下。

你大概说下工作原理,别人好分析

网友C:
这个是个模拟电路,不要用开关去分析,否则你永远是没有结果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