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求助]
BQ34110:多个温度传感器采集问题请教!

楼主:
20串电池BMS系统,采用BQ76930两颗做前置AEF,选用BQ34110做电流采集,容量算法,现在问题是芯片内部只支持一路温度采集,对于多串电池系统来说,需要多路温度采集,做相应的稳定保护以及容量的温度补偿算法,下图是芯片系统框图
多电池包系统,温度采集有多路,如何兼顾,请各位老师指点下!
是不是采样一路温度采集直接接BQ34110,做温度保护与温度补偿使用,剩余的多路温度采集接入系统温度保护,只做温度保护用。
在线期待帮助。

网友A(2020-04-16):
LZ是想检测每一节电池的温度,对吧?

我理解是这样:
如果你要求高,一定要这样做,那这个芯片可能不合适,
但据我所知,没有能满足你的芯片。只能另外搭检测系统。

也许可以这样处理:
所有电池的发热都传导到一块金属板上,那么只要有一个电池异常升温,传感器都能检测到,
或者电池们把传感器包在中间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LZ是想检测每一节电池的温度,对吧?

我理解是这样:

谢谢您的回复!
现在方案采用BQ34110直接一路温度传感器 ,其余的连接到辅助MCU做温度保护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