嵌入式和单片机的区别是什么?两者有什么联系

楼主(2020-04-16):
一、什么是嵌入式

  按照历史性、本质性、普遍性要求,嵌入式系统应定义为:“嵌入到对象体系中的专用计算机系统”。“嵌入性”、“专用性”与“计算机系统”是嵌入式系统的三个基本要素。对象系统则是指嵌入式系统所嵌入的宿主系统。

  嵌入式系统特点

  1)可裁剪性。支持开放性和可伸缩性的体系结构。

  2)强实时性。EOS实时性一般较强,可用于各种设备控制中。

  3)统一的接口。提供设备统一的驱动接口。

  4)操作方便、简单、提供友好的图形GUI和图形界面,追求易学易用。提供强大的网络功能,支持TCP/IP协议及其他协议,提供TCP/UDP/IP/PPP协议支持及统一的MAC访问层接口,为各种移动计算设备预留接口。

  5)强稳定性,弱交互性。嵌入式系统一旦开始运行就不需要用户过多的干预、这就要负责系统管理的EOS具有较强的稳定性。嵌入式操作系统的用户接口一般不提供操作命令,它通过系统的调用命令向用户程序提供服务。

  6)固化代码。在嵌入式系统中,嵌入式操作系统和应用软件被固化在嵌入式系统计算机的ROM中。

  7)更好的硬件适应性,也就是良好的移植性。

  8)嵌入式系统和具体应用有机地结合在一起,它的升级换代也是和具体产品同步进行,因此嵌入式系统产品一旦进入市场,具有较长的生命周期。

嵌入式和单片机的区别是什么?两者有什么联系

  二、什么是单片机

  什么是单片机呢?一般我们将单片微型计算机简称为单片机,它不是完成某一个逻辑功能的芯片,而是把一个计算机系统集成到一个芯片上。相当于一个微型的计算机,和计算机相比,单片机只缺少了I/O设备。是一种典型的嵌入式微控制器。

  单片机硬件特性

  1、主流单片机包括CPU、4KB容量的RAM、128 KB容量的ROM、 2个16位定时/计数器、4个8位并行口、全双工串口行口、ADC/DAC、SPI、I2C、ISP、IAP。

  2、系统结构简单,使用方便,实现模块化;

  3、单片机可靠性高,可工作到10^6 ~10^7小时无故障;

  4、处理功能强,速度快。

  5、低电压,低功耗,便于生产便携式产品6、控制功能强7、环境适应能力强

嵌入式和单片机的区别是什么?两者有什么联系

  三、嵌入式和单片机的区别

  1.单片机与嵌入式在系统组成结构上的区别

  (1)单片机基本结构

  单片机由运算器、控制器、存储器、输入输出设备构成。

  (2)嵌入式系统成部分:

  嵌入式系统一般由嵌入式微处理器、外围硬件设备、嵌入式操作系统、特定的应用程序组成。

  嵌入式系统设计的第一步是结合具体的应用,综合考虑系统对成本、性能、可扩展性、开发周期等各个方面的要求,确定系统的主控器件,并以之为核心搭建系统硬件平台。

  2.单片机与嵌入式在硬件组成上的区别

  单片机是在一块集成电路芯片中包含了微控制器电路,以及一些通用的输入输出接口器件。从构成嵌入式系统的方式看,根据现代电子技术发展水平,嵌入式系统可以用单片机实现,也可以用其它可编程的电子器件实现。其余硬件器件根据目标应用系统的需求而定。

  3.单片机与嵌入式在软件组成上的区别

  制造商出厂的通用单片机内没有应用程序,所以不能直接运行。增加应用程序后,单片机就可以独立运行。嵌入式系统一定要有控制软件,实现控制逻辑的方式可以完全用硬件电路,也可以用软件程序。

  4.单片机与嵌入式在主次关系方面的区别

  单片机现在已经被认为是通用的电子器件了,单片机自身为主体。嵌入式系统在物理结构关系上是从属的,嵌入式系统被嵌入安装在目标应用系统内。嵌入式系统在控制关系上却是主导的,是控制目标应用系统运行的逻辑处理系统。尽管可以用不同方式构成嵌入式系统,但是一旦构成之后,嵌入式系统就是一个专用系统。专用系统中,可编程器件的软件可以在系统构建过程中植入,也可以在器件制造过程中直接生成,以降低制造成本。控制逻辑复杂的单片机会需要操作系统软件支持;控制逻辑简单的嵌入式系统也可以不用操作系统软件支持。

嵌入式和单片机的区别是什么?两者有什么联系

  四、单片机与嵌入式系统的联系

  根据IEEE的定义,嵌入式系统是用来控制或监视机器、装置或工厂等大规模系统的设备。 从定义我们可以看出,实际上以前的控制装置、单片机系统应该也属于嵌入式系统的范畴。

 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,嵌入式系统是一个大类,单片机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子类。嵌入式系统顾名思义就是一个嵌入在其他系统中的系统。例如汽车系统中嵌入姿态控制系统,就可以使汽车驾驶更安全,更有效;电源系统内引入自动控制系统,能够让电源工作的更稳定。这里的姿态控制系统和电源的自动控制系统就属于嵌入式系统。

  单片机形成的系统一般是用于自动化,工业控制功能的,这些功能一般不会独立运用,是需要和其他系统配合的,因此从广义上讲,单片机应用一般属于嵌入式系统的一个分支。目前由于嵌入式系统应用广泛,因此还有不是单片机的嵌入式系统,例如手机,是在手机的基本功能上(通话、短信)加入了应用处理器,使其功能更加强大,但是由于制造工艺的问题,高端手机还不能做到全部一片集成(一片集成的那个是山寨机),但是也属于嵌入式系统的一个分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