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疑难问答] MA82G5C32 配置外部时钟模式时XTOR不置位?

楼主(2020-04-16):
以下是我想要使用外部时钟源写的程序,不知道为什么XTOR不置位。也不知道这样是否能成功启用外部晶振。
void SystemClockInit(void)
{
    while((CKCON1 & XTOR) != XTOR);

    IFADRH = 0x00;
    ISPCR = ISPEN;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使能IAP/ISP功能
    IFMT = MS2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设置P页写模式,IFMT =MS2=0x04
    IFADRL = CKCON2;                    // 设置相对应的AUXRA  P页SFR地址
    IFD = XTAL_ENABLE;                  // 写入AUXRA  AUXRA_DATA
    SCMD = 0x46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模式写入命令1
    SCMD = 0xB9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模式写入命令2
    IFMT = Flash_Standby;               // IAP/ISP备用模式,IFMT =0x00
    ISPCR &= ~ISPEN;
}

楼主:
void SystemClockInit(void)
{
    unsigned char temp = 0;
    IFADRH = 0x00;
    IFADRL = CKCON2;                    // 设置相对应的AUXRA  P页SFR地址
    ISPCR = ISPEN;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使能IAP/ISP功能
    IFMT = PAGE_READ;                   // 设置P页写模式,IFMT =MS2=0x04
    SCMD = 0x46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模式写入命令1
    SCMD = 0xB9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模式写入命令2
    temp = IFD;
    temp &= 0x03;
    temp |= 0X01;
    IFD = temp;
    IFMT = PAGE_WRITE;
    SCMD = 0x46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模式写入命令1
    SCMD = 0xB9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模式写入命令2
    while((CKCON1 & XTOR) != XTOR);

    IFMT = Flash_Standby;               // IAP/ISP备用模式,IFMT =0x00
    ISPCR &= ~ISPEN;
}
我使用了以上代码,然后我的单片机无法再更新程序了,每次下载程序都提示无法找到目标芯片,请问有人可以告诉我为什么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