36V,2MHz,0.6A 降压型电源-替代MP2451

楼主(2020-04-16):
概述:
ZCC2451是一款内部集成有高边高压功率MOSFET管的高频率(2 MHz)降压型
开关稳压器。提供单路最大0.6A高效率输出,以电流模式控制方式达到快速环路
响应。
宽范围输入电压(3.3 V至36 V)可在移动环境输入的条件下实现各种降压型电
源变换的应用。1uA的关机静态电流适合电池供电场合的应用。
轻载条件下,通过降低开关频率减小开关和门驱动的损失,实现宽负载范围内高
效率的功率转换。
频率对折技术有助于防止电感电流在启动时的失控。热关机提供可靠、容错操作。
电路封装SOT23-6L。
特点
·230uA工作静态电流
·3.3 V至36 V宽工作电压范围
·500mΩ的内部功率MOSFET
·2 MHz固定开关频率
·内部补偿
·陶瓷输出电容稳压
·内部软启动
·无采样电阻的精密电流限制
·> 90%的效率
·输出从+ 0.8 V到0.8 x Vin可调
·低关机模式电流:<1uA
·6脚的SOT23封装
应用
·高电压功率转换
·汽车系统
·工业电力系统
·分布式电力系统
·电池供电的系统

网友A:
ZCC2451是一款内部集成有高边高压功率MOSFET管的高频率(2 MHz)降压型
开关稳压器。提供单路最大0.6A高效率输出,以电流模式控制方式达到快速环路
响应
好用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ZCC2451是一款内部集成有高边高压功率MOSFET管的高频率(2 MHz)降压型
开关稳压器。提供单路最大0.6A高效率 ...

一般用在WIFI模块上面 给灯上面供电 肯定好用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