两节电池并联防反接电路怎么设计?

楼主:
如图,我的电路图如下,两节电池并联,为防止反接加了两个mos,但是实际使用发现很容易烧mos,尤其是一节电池正确接,一节电池接反的时候,尤其容易烧mos
请大家指点一下原因,如果能给出可靠的防反接电路更好

网友A(点评):
最经济可靠的方案是结构防反接,这是上策,各串1只肖持基二极管较简单,效率低些,串mos管效率高,要注意选材,有并二极管的不能用

楼主(点评):
回复 网友A: 不带体二极管的场管不好找吧?特别是电流超过3A的.

网友B(2020-04-16):
楼主电路中,任意一电池反接,立刻烧MOS管,注意寄生二极管的作用。电池并联不能用这种电路,用二极管或双MOS管电路才行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楼主电路中,任意一电池反接,立刻烧MOS管,注意寄生二极管的作用。电池并联不能用这种电路,用二极管或双M ...

哦,我的图纸画错了.本来想应该SD倒过来接的.

网友B(点评):
SD倒过来还是不行,只要反接的电池电压与正接电池电压有足够差值,会发生什么?自己画图分析。

楼主(点评):
回复 网友B: 是的,烧掉一个管子以后,我画图分析出来了.倒过来也不行的,因为一个管子的导通导致另外一个管子也导通了.请教一下两个场管的电路怎么画?我搞了半天没搞出来来.或者是太复杂了不合适.

网友C:
给你参考:

网友C:
楼主不怕1个电池满电,一个电池亏电,在并联时会有很大电流吗?

网友D:
干脆串个保险丝吧

网友E:
如果是一粒电池,配一粒MOS防反,图SD改过来就没有大问题(如果并联后串联,还是可能有问题)。  不过还是用N管好点,控制电池负极。 N管的导通电阻要小,用的人多容易采购,产量大,一般都比P管便宜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楼主不怕1个电池满电,一个电池亏电,在并联时会有很大电流吗?

只要隔离好就不怕的.没相对独立相当于自动平衡了.

网友F(2022-10-20):
绝了,没想到还能这么用,右上角4.7M的电阻起了很大作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