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问答] 萌新求助,MO31的串口使用

楼主(2020-04-16):
搞了两天的串口了,可还是没发发送和接受

楼主: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/**
* @file     main.c
* @version  V3.00
* $Revision: 4 $
* $Date: 18/07/16 10:25a $
* @brief
*           Transmit and receive data from PC terminal through RS232 interface.
*
* @note
* Copyright (C) 2016 Nuvoton Technology Corp. All rights reserved.
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#include "stdio.h"
#include "NuMicro.h"

#define RXBUFSIZE   8
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/* Global variables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uint8_t g_u8RecData[RXBUFSIZE]  = {0};

volatile uint32_t g_u32comRbytes = 0;
volatile uint32_t g_u32comRhead  = 0;
volatile uint32_t g_u32comRtail  = 0;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/* Define functions prototyp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int32_t main(void);
void UART_TEST_HANDLE(void);
void UART_FunctionTest(void);

void SYS_Init(void)
{
                SYS_UnlockReg();
    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    /* Init System Clock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    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
    /* Enable HIRC clock (Internal RC 48MHz) */
    CLK_EnableXtalRC(CLK_PWRCTL_HIRCEN_Msk);

    /* Wait for HIRC clock ready */
    CLK_WaitClockReady(CLK_STATUS_HIRCSTB_Msk);

    /* Select HCLK clock source as HIRC and HCLK clock divider as 1 */
    CLK_SetHCLK(CLK_CLKSEL0_HCLKSEL_HIRC, CLK_CLKDIV0_HCLK(1));

    /* Set both PCLK0 and PCLK1 as HCLK */
    CLK->PCLKDIV = CLK_PCLKDIV_APB0DIV_DIV1 | CLK_PCLKDIV_APB1DIV_DIV1;

    CLK_EnableModuleClock(UART1_MODULE);
////    CLK_EnableModuleClock(UART2_MODULE);
                /* Select IP clock source */
    /* Select UART1 clock source is HIRC */
    CLK_SetModuleClock(UART1_MODULE, CLK_CLKSEL1_UART1SEL_HIRC, CLK_CLKDIV0_UART1(1));
    /* Select UART2 clock source is HIRC */
////    CLK_SetModuleClock(UART2_MODULE, CLK_CLKSEL3_UART2SEL_HIRC, CLK_CLKDIV4_UART2(1));

    /* Update System Core Clock */
    /* User can use SystemCoreClockUpdate() to calculate PllClock, SystemCoreClock and CycylesPerUs automatically. */
    SystemCoreClockUpdate();

////    /* Set PB multi-function pins for UART2 RXD=PB.4 and TXD=PB.5 */
////    SYS->GPB_MFPH = (SYS->GPB_MFPL & ~(SYS_GPB_MFPL_PB4MFP_Msk | SYS_GPB_MFPL_PB5MFP_Msk))    |       \
////                    (SYS_GPB_MFPL_PB4MFP_UART2_RXD | SYS_GPB_MFPL_PB5MFP_UART2_TXD);

    /* Set PB multi-function pins for UART1 RXD(PB.6) and TXD(PB.7) */
    SYS->GPB_MFPL = (SYS->GPB_MFPL & ~(SYS_GPB_MFPL_PB6MFP_Msk | SYS_GPB_MFPL_PB7MFP_Msk))    |       \
                    (SYS_GPB_MFPL_PB6MFP_UART1_RXD | SYS_GPB_MFPL_PB7MFP_UART1_TXD);
                SYS_LockReg();
}

                uint8_t uart_send_data[RXBUFSIZE]={0x5a,0xa5,0x00,0x00,0x00,0x00,0x01,0xee};
                uint8_t send_buff = 0 ;
                uint8_t send_flag = 0;
                int32_t main(void)
{

    SYS_UnlockReg();
    SYS_Init();
    SYS_LockReg();
                SYS_ResetModule(UART1_RST);
                UART_Open(UART1, 115200);
                UART_EnableInt(UART1, (UART_INTEN_RDAIEN_Msk | UART_INTEN_THREIEN_Msk));

    while(1);

}
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/* ISR to handle UART Channel 0 interrupt even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void UART1_IRQHandler(void)
{
//    UART_TEST_HANDLE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循环发送
                if(send_flag == RXBUFSIZE-1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nd_flag=0;
                }else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UART_IS_TX_FULL(UART1)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ART_WRITE(UART1, uart_send_data[send_flag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nd_flag++;
                }

//          UART_ClearIntFlag(UART1, (UART_INTSTS_RLSINT_Msk| UART_INTSTS_BUFERRINT_Msk));
}
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/* UART Callback functio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void UART_TEST_HANDLE()
{
    uint8_t u8InChar = 0xFF;

    if (UART_GET_INT_FLAG(UART1,UART_INTSTS_RDAINT_Msk))
    {
        /* Get all the input characters */
        while(UART_IS_RX_READY(UART1))
        {
            /* Get the character from UART Buffer */
            u8InChar = UART_READ(UART1);
            /* Check if buffer full */
            if(g_u32comRbytes < RXBUFSIZE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/* Enqueue the character */
                g_u8RecData[g_u32comRtail] = u8InChar;
                g_u32comRtail = (g_u32comRtail == (RXBUFSIZE - 1)) ? 0 : (g_u32comRtail + 1);
                g_u32comRbytes++;
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}

    if(UART_GET_INT_FLAG(UART1, UART_INTSTS_THREINT_Msk))
    {
        uint16_t tmp;
        tmp = g_u32comRtail;
        if(g_u32comRhead != tmp)
        {
            u8InChar = g_u8RecData[g_u32comRhead];
            while(UART_IS_TX_FULL(UART1));  /* Wait Tx is not full to transmit data */
            UART_WRITE(UART1, u8InChar);
            g_u32comRhead = (g_u32comRhead == (RXBUFSIZE - 1)) ? 0 : (g_u32comRhead + 1);
            g_u32comRbytes--;
        }
    }

    if(UART1->FIFOSTS & (UART_FIFOSTS_BIF_Msk | UART_FIFOSTS_FEF_Msk | UART_FIFOSTS_PEF_Msk | UART_FIFOSTS_RXOVIF_Msk))
    {
        UART_ClearIntFlag(UART1, (UART_INTSTS_RLSINT_Msk| UART_INTSTS_BUFERRINT_Msk));
    }
}

网友A:
官方例子跑一下就可以收发,你这怎么回事

网友A:
是不是你没有串口适配器,所以看不到结果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官方例子跑一下就可以收发,你这怎么回事

官方的例子 跑起来没问题 我只是把串口0换到串口1 就失效了

网友B:
串口0改成串口1 ,有几个关键点一定要改,1。相应的IO引脚;2.相应的IO的电源和时钟要打开;3.看看数据手册,2个串口的配置寄存器不一样的地方,相应修改;