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稳压电源] 电源干扰如何处理,请教

楼主(2020-04-16):
项目中遇到一个电源干扰问题,想请大婶们看看,给点意见,电路图:

输入端电源波形 1:
输入端外部接了特殊的设备,会有这种脉冲输出,属于正常情况

稳压后输出的波形 :
如何消除或者减弱干扰?

网友A:
电路看不出会导致干扰;R20有接?

楼主:
输入端的干扰波形是有的,正常状态就有我们设备就是会产生这种脉冲,
我的问题是如何消除这种干扰波形,因为我后端需要给MCU和DTU供电R20没有接

网友A:
从电路看不出输入端的波动会明显导致输出端波动,除非VCC端带的负载非常重;
如果VCC负载重可以尝试把C17 C14容量加大,R20装上;
只要保证VCC电压稳定,3.3V输出自然不会波动。

网友A:
看输入波形,是向上的突波;怎么输出的是向下的跌落

楼主:
关注度不高啊,有没什么悬赏机制,

网友A:
也有可能是那个输入的尖脉冲引起的瞬间大电流,引起的GND波动,你得做实验找问题;不能等天上掉馅饼。

网友B:
这个输入加共模电感试试    这个周期性的20K频率

网友C:
用变压器做隔离开关电源

楼主:
昨天试了下使用DCDC隔离电源模块,也不行,这种脉冲干扰还是会过去

楼主:
TVS管 是否可以抑制这种尖峰干扰?

网友D:
要滤除输入的尖峰,输入端加铝电解和电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