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板承重问题

楼主(2020-04-16):
房屋承重标准 房屋标准为2kn/m2 岂不是连一个人的重量都承受不了 。 很多人说平均1平米内重量不要超过200KG. 那不是一个人单脚站立就会把楼层压垮?如果人的脚宽为10公分,长30公分,双脚的占地面zd积为0.1*0.3*2=0.06平方米,如果人的重量为70公斤,则人占在上面的载荷为70/0.06=1166公斤/平方米,合11.66kn/平方米,不知道建筑平面的载荷2.0kn/平方米是怎么设计的?怎么可能承受住一个人?

网友A:
说的是平均吧 不是单拿一个脚的位置算的 而是一整个房间算的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说的是平均吧 不是单拿一个脚的位置算的 而是一整个房间算的吧

如果是平均,如果10平米的房间,楼板承重可以到200X10=2000KG,也就是楼板大于2000KG的时候才会有危险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如果是平均,如果10平米的房间,楼板承重可以到200X10=2000KG,也就是楼板大于2000KG的时候才会有危险? ...

我不了解这方面的知识,不太清楚具体情况,但既然标准这么规定了,肯定是有原因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