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手们帮忙看看

楼主:
这个电路V1,V2,怎么计算没有输入电阻

网友A(点评):
理论电路,实际不实用的电路。

楼主(点评):
回复 网友A: 这个是实际板子上的电路

楼主(点评):
回复 网友A: V1是-0.7mV,V2是258mV,不知道怎么计算

楼主(点评):
回复 网友A: 理论应该怎么计算,老哥帮忙看看

网友A(点评):
回复 楼主: 误差,根据虚短原理,V1是0才对,V2是积分电位,对过去历史电何的累积的电位反应。

楼主(点评):
回复 网友A: 那积分电位就是根据容值计算呗,那怎么办得到V2呢

楼主(点评):
回复 网友A: 您再看下,刚刚少个上拉

楼主(2020-04-16):
v1输入端是光电二极管负端

楼主:
V1是-0.7mV,V2是258mV,不知道怎么计算

网友B:
这个是交流的,直流静态参数没有意义的。

楼主(点评):
V1前端就是一个光电二极管,电路需要处理二极管值

楼主(点评):
您再看下少个上拉

楼主:
少个上拉

网友B:
都没用的,这个电路直流是极点,分析它的直流参数没有多少用的。

网友B:
直流分析,是个微分方程。对输入电流进行积分。跟过去的值有关。
交流分析,是个跨阻放大器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直流分析,是个微分方程。对输入电流进行积分。跟过去的值有关。
交流分析,是个跨阻放大器。 ...

谢谢,公式这一块是硬伤

网友C:
虚地概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