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C单片机] 未知BUG

楼主(2020-04-16):
     程序中设计了参数“C   XXX ”   每次按下按键参数会+5,可是  在执行动作的时候   参数“C ”会变值,原来是0  执行动作期间变成2.导致不能正常工作了,在工作的时候没有任何操作参数“C”的语句。  程序用了两年了,第一次出现这种问题,两个客户,连续4个产品。
   我怀疑是电压输入不稳定造成的单片机工作电压不稳,反复重启造成的。

网友A:
这么巧,只改变参数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么巧,只改变参数吗

是的。有时候还会重启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是的。有时候还会重启。

参数都改变了,应该多从程序角度怀疑

参数应该是存在EEPROM中的,需要复杂时序才可能改变,如果只改变参数应该怀疑程序问题,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参数都改变了,应该多从程序角度怀疑

参数应该是存在EEPROM中的,需要复杂时序才可能改变,如果只改变参 ...

可这个程序用了两年了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可这个程序用了两年了。

时间长了,用的人多了,BUG暴露出来了而已,

或者现在的使用环境使得BUG容易出现而已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可这个程序用了两年了。

可以给参数加个CRC校验,存两份(不要存在相邻的地址),哪个CRC正确就用哪个,如果有一份不正确,则用正确的再存两份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给参数加个CRC校验,存两份(不要存在相邻的地址),哪个CRC正确就用哪个,如果有一份不正确,则用正 ...

之前“C”参数单独一个扇区。其他4个参数都在另一个扇区。用的是单片机自带的flash,不是外挂EEPROM、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之前“C”参数单独一个扇区。其他4个参数都在另一个扇区。用的是单片机自带的flash,不是外挂EEPROM、 ...

这与外挂还是内置的没有关系,片内的写一样要复杂的时序,也可以加CRC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与外挂还是内置的没有关系,片内的写一样要复杂的时序,也可以加CRC

好的,我试试。

网友B:
不用什么CRC,校验和就很稳定
E2P的数据不要一次打包在一起,乱
分批存读,每10个字节左右算一批,做一个校验和
就像仓库入库,出库一样
每一批E2P数据都是独立的
错一批数据也不会影响别的数据
如果数据就1至2个字节,那就做头尾取反校验+数据取反校验
就像遥控器NEC码那种

网友B:
这些都是思考了+踩坑慢慢领悟出来的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不用什么CRC,校验和就很稳定
E2P的数据不要一次打包在一起,乱
分批存读,每10个字节左右算一批,做一个校 ...

不太赞成你这说法

有时数据多,分多包可读性,可维护性差,

多备份几份数据,做校验,开机只有一份数据正确就可以了,同时将不正确的部分修正,

多份数据同时损坏的可能性不大

网友C:
我之前遇到过类似问题:
好几年的成熟方案,程序都没动,但是EEPROM里的数据,会时不时出错;
后找原因,将I2C的上拉电阻由10K改为5.1K后改好,楼主可以试一试。
成熟方案出错,大概率不是软件业务逻辑问题,可能是时钟变了,或者硬件问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我之前遇到过类似问题:
好几年的成熟方案,程序都没动,但是EEPROM里的数据,会时不时出错;
后找原因,将 ...

我用的是内部FLASH。现在产品退回来了,在我这试了24H也没出现客户哪里的问题。在客户手里基本不用半小时就出现。拿上示波器,准备去现场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太赞成你这说法

有时数据多,分多包可读性,可维护性差,

我加入了CRC,  关键在公司里 一次也没触发错误指示,这就尴尬了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加入了CRC,  关键在公司里 一次也没触发错误指示,这就尴尬了。

只要现象能容易重现是好解决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只要现象能容易重现是好解决的

这就尴尬了,我在现场一直实验了4小时,也没出现。之前他们说不用半小时就出现了。这就尴尬了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这就尴尬了,我在现场一直实验了4小时,也没出现。之前他们说不用半小时就出现了。这就尴尬了。 ...

够尴尬

楼主:
晚上客户的工程师给我提供了一个重要线索。我们有一款软件,硬件一样但外壳是abs
材质,从来没出过这样的问题。看来很有可能是esd问题了。

楼主:
而且我去测试时,没装到他们的配电箱,也就是控制器没有和他们的电气一起接地。出问题的是铁壳子产品。ABS外壳就没出现过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而且我去测试时,没装到他们的配电箱,也就是控制器没有和他们的电气一起接地。出问题的是铁壳子产品。AB ...

深挖线索

楼主:
    明晚到第二现场。首先要把公司采购往死里打,刚换供货商,采购的安规Y电容,都是高压瓷片电容。同时说明外协厂一个也没测。铁壳刷了漆能绝缘,但固定外壳的螺丝那里会接地。好幸运昨天没被电到(因为没有接地)。同时得出结论为什么ABS材质不会出现问题,因为ABS绝缘,外壳不会带电。
     明晚能到第二现场,换上JUCCR的Y电容,再试试。后天能见效果。

楼主:
两个现场均没有接地。有一个客户在附近使用了电磁阀,且无吸收电路,使用了单片机ADC功能,在ADC端口加上了两个单向TVS。测试1天没出过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