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逆变器] 超声换能器驱动疑问

楼主(2020-04-16):
超声波换能器驱动控制是要恒功率还是恒电压啊,貌似大功率超声波驱动电压都要上千伏,换能器厂家给的动态谐振电阻在电源设计中有什么用呢?初次接触不懂,请高手指点

网友A:
2KW以上的超声波换能器基本上都是15KHz的,谐振电阻没有超过20欧的,怎么可能驱动电压超过1KV,你是怎么算的?

网友B:
得用锁相环自动跟踪负载变化获得最大输出功率和效率。

网友C:
换能器手册传上来看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