运行freertos后什么情况下会一直执行在taskSELECT_HIGHEST_PRIORITY_TASK()跳不出来?

楼主(2020-04-16):
仅仅是运行空任务,在驱动7寸TFT时完全正常,换成驱动3.5寸TFT后(水平垂直脉冲等参数已相应调整),全速运行一段时间就一直执行在taskSELECT_HIGHEST_PRIORITY_TASK()跳不出来?
请问大侠:什么情况下会一直执行在taskSELECT_HIGHEST_PRIORITY_TASK()跳不出来?

只是做了一个空任务。如图。是运行一段10几秒后进入死循环:F10后一直在taskSELECT_HIGHEST_PRIORITY_TASK()不会往下走。

网友A:
看不见你的图,程序里有空闲任务么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看不见你的图,程序里有空闲任务么?

是一个初始默认任务,如下:     全速运行下面的程序不会死机;
int main(void)
{
    hardware_init();
//    log_info("Hardware Init Done!");
    /* Create the thread(s) */
    /* definition and creation of defaultTask */
    osThreadDef(defaultTask, StartDefaultTask, osPriorityRealtime, 0,2048 );//1024
    defaultTaskHandle = osThreadCreate(osThread(defaultTask), NULL);
//    if (defaultTaskHandle == NULL)log_info("defaultTask create fail");
//    else log_info("defaultTask create OK");
        //        LCD_Clear(LCD_COLOR_WHITE);
//   Create_Shtxx_thread(&sht20);
/*   Create_pm2_5_thread(&pm2008ms);
    Create_ch2o_thread(&ze08b);
    //Create_rs485_thread(&RS485);
    //Create_Gizwits_thread();
    Create_ui_thread_thread();
    Create_voc_thread_thread();*/
           osKernelStart();
    while(1){
        led.toggle(&led);
        sht20.ReadTemp(&sht20);
//        log_info("sht20 temp is %0.3f",sht20.Temperature);
        delay_1ms(200);
        }
}

void StartDefaultTask(void const * argument)
{
    uint8_t isbuzzeron = 0;
    uint8_t key2sta = 0,key2oldsta = 0;
    uint32_t batvol = 0;
    uint16_t timedelaytosleep = 0;
    while(1)
    {
                osDelay(100);
        Freedog();

        led.toggle(&led);
        if(!KEY1.read(&KEY1))
        {
//           log_info("KEY1 Press!!");
            BUZZER.set_bit(&BUZZER);
//           osSignalSet(Gizwits_thread_Handle,KEY1SIG);
            isbuzzeron = 1;
        }
        if(TOUCH_KEY.read(&TOUCH_KEY))
        {
//           log_info("TOUCH_KEY Press!!");
              entrynormalmode();
//           log_info("KEY2 switch to low..Entry normal run.");
            BUZZER.set_bit(&BUZZER);
            isbuzzeron = 1;
        }
        if(voc_type == BAD || (ze08b.value/1000.0 > 0.15)||pm2008ms.value>15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BUZZER.set_bit(&BUZZER);
            isbuzzeron = 1;
        }
        if(isbuzzeron) isbuzzeron++;
        if(isbuzzeron > 3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BUZZER.reset_bit(&BUZZER);
             isbuzzeron = 0;
        }
        key2sta = KEY2.read(&KEY2);
        if(key2sta != key2oldsta)
        {
            key2oldsta = key2sta;
            if(key2sta)
            {
  //              log_info("KEY2 switch to high..After 1 min ,Entry sleep.");
                timedelaytosleep = 1;
               // entrysleepmode();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else{
   //             log_info("KEY2 switch to low..Entry normal run.");
                entrynormalmode();
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if(timedelaytosleep) timedelaytosleep++;
        if(timedelaytosleep > 10 * 6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entrysleepmode();
            timedelaytosleep = 0;
        }
        batvol = 0;
        for(uint8_t i = 0;i<200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batvol += vbat_adc_value;
        }
        batvol = batvol/200;
        batvol = batvol * 3300 *2/4095;
        batlevel = ((batvol - SHUTDOWNPOW) * 100 /(FULLPOW - SHUTDOWNPOW));
        if(batlevel > 100) batlevel = 100;
    }
}

为什么我把任务里的
entrynormalmode()函数里面的几句屏蔽了就死机呢?全速执行1分钟左右会出现执行到taskSELECT_HIGHEST_PRIORITY_TASK();就卡死机。或者将上面的if语句后面的都屏蔽掉也是这样。void entrynormalmode(void)
{
   TFT_VCC_CTL = new_outport(GPIOA,GPIO_PIN_1);
    TFT_VCC_CTL.reset_bit(&TFT_VCC_CTL);
    SDRAM_VCC_CTL = new_outport(GPIOE,GPIO_PIN_6);
    SDRAM_VCC_CTL.reset_bit(&SDRAM_VCC_CTL);
    exmc_synchronous_dynamic_ram_init(EXMC_SDRAM_DEVICE0);
    TLI_Init();
    spi_flash = new_spi_flash(GPIOB,GPIO_PIN_3,GPIO_PIN_4,GPIO_PIN_5,SPI0,GPIOG,GPIO_PIN_14);
    spi_flash.spi.Quadspi_init(&spi_flash.spi,GPIOB,GPIO_PIN_6,GPIO_PIN_7);
    spi_flash.Init(&spi_flash);
    spi_flash.Read(&spi_flash,(uint8_t*)0xc0000000,0x0,800*480*sizeof(uint16_t));
}保留前两句,后面几句屏蔽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