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CU] 【MSP432评测】 -- 1、搭建环境并驱动LED指示灯

楼主(2020-04-16):
    一、搭建环境

    MSP432P401R支持 CCS、KEIL和IAR开发环境,这里我选择KEIL开发环境。

    1.1、首先下载MSP432P401R开发板的软件SDK包   SDK包链接

    1.2、安装SDK包后,就可以使用里面的工程文件了。里面有几种编译环境的工程,我这里选择KEIL工程文件。
    1.3、打开工程文件后,编译程序,看是否有报错

    编译成功,没有报错,KEIL开发环境正常使用。

    二、GPIO 驱动LED灯

    2.1、LED硬件电路
     使用了GPIO的P1.0和P2.0,P2.1,P2.2

    2.2、程序
    根据SDK的工程文件,截取自己的项目工程文件,并编写驱动程序。
    主要的程序如下:

    2.2.1、led.c
#include "config.h"

void LED_Init(void)
{
        GPIO_setAsOutputPin( GPIO_PORT_P1, GPIO_PIN0 );                //P1.0
        GPIO_setAsOutputPin( GPIO_PORT_P2, GPIO_PIN0 );                //P2.0
        GPIO_setAsOutputPin( GPIO_PORT_P2, GPIO_PIN1 );                //P2.1
        GPIO_setAsOutputPin( GPIO_PORT_P2, GPIO_PIN2 );                //P2.2

        led2_r_off();
        led2_g_off();
        led2_b_off();
}

    2.2.2、led.h
#ifndef LED_H_
#define LED_H_

#define led1_off()         GPIO_setOutputLowOnPin(GPIO_PORT_P1, GPIO_PIN0)
#define led1_on()        GPIO_setOutputHighOnPin(GPIO_PORT_P1, GPIO_PIN0)
#define led1_tog()        GPIO_toggleOutputOnPin( GPIO_PORT_P1, GPIO_PIN0 )

#define led2_r_off()         GPIO_setOutputLowOnPin(GPIO_PORT_P2, GPIO_PIN0)
#define led2_r_on()        GPIO_setOutputHighOnPin(GPIO_PORT_P2, GPIO_PIN0)
#define led2_r_tog()        GPIO_toggleOutputOnPin( GPIO_PORT_P2, GPIO_PIN0 )

#define led2_g_off()         GPIO_setOutputLowOnPin(GPIO_PORT_P2, GPIO_PIN1)
#define led2_g_on()        GPIO_setOutputHighOnPin(GPIO_PORT_P2, GPIO_PIN1)
#define led2_g_tog()        GPIO_toggleOutputOnPin( GPIO_PORT_P2, GPIO_PIN1 )

#define led2_b_off()         GPIO_setOutputLowOnPin(GPIO_PORT_P2, GPIO_PIN2)
#define led2_b_on()        GPIO_setOutputHighOnPin(GPIO_PORT_P2, GPIO_PIN2)
#define led2_b_tog()        GPIO_toggleOutputOnPin( GPIO_PORT_P2, GPIO_PIN2 )

void LED_Init(void);

#endif

    2.2.3、main.c

#include "config.h"
int main(void)
{
    uint32_t i;

    // Stop watchdog timer
    WDT_A_hold(WDT_A_BASE);
                LED_Init();
    while(1)
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1_on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i=100000; i>0; i--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1_off();
        for(i=100000; i>0; i--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2_r_on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i=100000; i>0; i--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2_r_off();
        for(i=100000; i>0; i--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2_g_on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i=100000; i>0; i--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2_g_off();
        for(i=100000; i>0; i--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2_b_on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i=100000; i>0; i--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2_b_off();
        for(i=100000; i>0; i--);

    }
}

    2.3、工程文件

   三、程序执行结果

    led1和led2指示灯顺序点亮。

网友A:
我把库弄错了,我说怎么这么费劲。应该是P4,我搞成E4了。妈的

网友B:
给力的设计呢。

网友C:
支持 CCS、KEIL和IAR这么多

网友D:
高性能 和低功耗

网友E:
launchpad MSP432P401

网友F:
MSP432是TI的MSP430家族新增加的32位产品系列

网友G:
感谢楼主分享的资料。

网友H:
基于ARM Cortex-M4F内核的新型32位处理器系列。

网友:
MSP432 系列 MCU 属于低功耗

网友I:
-MSP432英文手册有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