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问答] 新唐NUC980使用DMA操作EBI总线的问题

楼主(2020-04-16):
在使用DMA往EBI总线写数据的时候,出现一个问题,每写几个字节之后会出现一段很长时间的间隔,导致整体的速度很低,写1M数据要100多毫秒,
比直接使用for循环操作还要慢,for循环只用30毫秒。按理说,使用DMA操作更快(CPU时钟300M,EBI的时钟是75M)。
上图中的间隔是使用DMA操作才会出现的,
已经排查过EBI总线的设置、DMA的设置,感觉已经没有头绪了。有没有新唐的工程师帮忙看看?

大佬,能不能分享一下DMA的例程,我现在buildroot启用了DMA但是在镜像系统里面找不到DMA的设备,也找不到例程;

网友A:
你的数据是不是比较短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的数据是不是比较短

发送的数据挺大的,使用的是Scatter-gather模式,分9个表,每个表发送的数据是6400个半字。其实数据是已经发出来了,只是发送的过程中每隔几个数据又有一段比较长的空闲时间,导致空闲的时间占了整个发送周期的大部分时间,整个速度变低。

网友B(2023-11-27):
就是buildroot里面就可以设置一个例程,但是这个例程找不到地方;M2M demo code