低电压时会导致电源复位,找不出什么原因

楼主(2020-04-16):
通过单片机控制PMOS从而控制2个ic的电源,MT3608是升压到9V,LC9801用于驱动蜂鸣片。现在当B+≥4V时,工作正常。当B+<4V时,拉低PMOS会导致单片机复位,估计是这两个IC的电路导致电源复位。
尝试过2中方法还是不行,1、将MCU的B+和PMOS的B+用二极管隔离,结果还是会复位。
2、将L2和2个IC都拿下来,还是会导致复位,之所以没有全部零件拿下来是因为我觉得拿下这3个元件就已经不会存在影响了。

有1中方法是可以的,就是将PMOS拿下来,这样就不会复位,但是还是不能找出基本原因。
麻烦大家帮我看一下,我已经头脑发昏了

xch
PMOS栅极 与MCU驱动脚之间串联电阻
xch
pmos 和 mcu 之间串联一个电阻如10k。r23改成100k。试试

网友A:
PMOS的B+到了升压芯片,瞬间给个22uf充电,导致拉低B+?B+加个大电容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PMOS的B+到了升压芯片,瞬间给个22uf充电,导致拉低B+?B+加个大电容?

单片机的电容换成了100uf,现在3.1V的时候上电第一次会复位,之后就不会了,你知道这个第一次是什么原因吗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单片机的电容换成了100uf,现在3.1V的时候上电第一次会复位,之后就不会了,你知道这个第一次是什么原因 ...

第一次电容是空的,要充电。根据电路原理,电容空的时候,瞬间按短路算。
单片机第一次充电时,控制pmos,开关开关。发脉冲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第一次电容是空的,要充电。根据电路原理,电容空的时候,瞬间按短路算。
单片机第一次充电时,控制pmos, ...

电容空的时候,瞬间按短路算。
这种短路情况电源会复位吗?如果会的话,为什么上电时给别的电容充电就不会复位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电容空的时候,瞬间按短路算。
这种短路情况电源会复位吗?如果会的话,为什么上电时给别的电容充电就不 ...

MT3608 升压芯片,要耗电。
工作流程:
pmos开通->C15给C7充电->MT3608_en脚电压够->MT3608启动。

可能原因:
1、c15给c7,导致单片机亏电。改善c15电容加大
2、mt3608冷启动,c6需要充电。改善,给en脚加电阻分压,到达一定电压才能启动mt3608

网友B:
U6这里有问题,U3感觉没升压的机会
Q7导通后,U3可能还在软启阶段
U6已经可以工作了,Q2喇叭这块已经把B+给拉死了

把U6的VCC接MCU的GPIO上,单独控制
U6的工作电流看起来不大,加上BUZZ驱动端,看起来也就几个MA

网友B:
Q7导通->升压9V->延时1S->u6的7脚写个1->喇叭发声
BUZZ看说明书要接成达林顿或者N MOS管,三极管直驱电流带不动

网友C:
感谢无私的分享。  本人也在做些有意义的事,主流单片机产品设计免费教学,重在应用与实践,培训产品思维,将单片机学以致用,衔接学员与公司产品的桥梁,需要加入学习队伍的朋友,B站或微信搜索硬件家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