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DemoCode下载]
赛元SC95F低功耗触摸按键唤醒库有BUG

楼主:
     这几天用SC95F低功耗触摸按键唤醒库发现一个问题,现象是进入低功耗后,通过其他方式(非触摸按键)唤醒后调用退出低功耗模式(调用该函数void TouchKey_QuitLowPowerMode(void))时,在退出低功耗到正常模式扫描按键时,会有最后触摸扫描通道按键触发。

    通过打印跟踪在unsigned long int TouchKeyScan(void)函数中,WakeUpKeyValue变量在非触摸退出低功耗时正好是最后扫描通道,导致一退出低功耗就有按键触发。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函数名称:unsigned int TouchKeyScan(void)
*函数功能:检测按键接口
*入口参数:void
*出口参数:按键通道, 返回的是一个int , 通道数
*备注         :1,  调用触控库检测函数SensorKeyFlag()
                   2,  分析得出16个通道,哪个通道有按下,按下bit 位设置为1,否则为0
                   3,  检测是否需要立即更新baseline:  大于MAX_KEY_RESET_BASELINE 个按键按下时立即更新baseline
                   4,  双键或者单键按下时, 时间大于SetOneKeyPushResetTime()结果时更新baseline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unsigned long int TouchKeyScan(void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t;
    unsigned char MultipleCnt = 0;//按键计数
        unsigned long int Keyvalue = 0;
        unsigned long int KeyData = 0;

        if(WakeUp_Flag == 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GetIsNeedUpdateBaseline() == 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检测是否需要更新baseline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value = SensorKeyFlag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Sensor判断, 这里如果bMultiple = 1 表示中间有干扰         //分析按键,得出标准的16通道bit 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t=0;t<CurrentChannelMax;t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value = Keyvalue>>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TK_CY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Data |= ((unsigned long int)0x01 << (CurrentChannel[t])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ultipleCnt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MultipleCnt >= 2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进入多按键处理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Multiple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MultipleCnt >= SOCAPI_MAX_KEY_NUM_INVALID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tNeedUpdateBaseline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立即更新baseline ,例如亚克力板盖上去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IsDoubleKeyOrSlideKey()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Multiple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bMultiple == 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进入按键判断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Data != 0x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单个按键达到多长时间就update baseline ,松手检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pdateBaseLNum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pdateBaseLNum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考虑基线更新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ultipleLNum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Data = 0x0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UpdateBaseLNum > SetOneKeyPushResetTime())        //按键超出最长输出时间更新基线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tNeedUpdateBaseline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pdateBaseLNum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MultipleLNum >SOCAPI_MAX_KEY_MUTIPLE)                //干扰计数大于最大计数更新基线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tNeedUpdateBaseline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ultipleDealTpye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ultipleLNum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ultipleDeal(TKCFG[AUTO_UPDATE_TIME]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基线复位处理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#ifdef  TK_LowPowerMode

                if(++WakeUpThenScanCount>5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akeUpThenScanCount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akeUp_Flag = 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for(t=0;t<CurrentChannelMax;t++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ilterDataDeal(t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!WakeUp_Flag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WakeUpKeyValue==t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ntinue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aseLine[t] = RawData[t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//修改后
                if(WakeUpKeyValue != 0xff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Data |= ((unsigned long int)0x01 << (CurrentChannel[WakeUpKeyValue])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//原来
                //KeyData |= ((unsigned long int)0x01 << (CurrentChannel[WakeUpKeyValue]));
                #endif
        }
        return KeyData;
}
   就是在这个void TouchKey_LowPower_Dispose(void)函数中,在无触摸按键下,WakeUpKeyValue变量值是最后扫描通道。现在需要修改在无触摸时WakeUpKeyValue值不能为正常触摸通道索引,修改如下: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函数名称:void TouchKey_LowPower_Dispose(void)
*函数功能低功耗扫描数据处理
*入口参数:void
*出口参数:void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TouchKey_LowPower_Dispose(void)
{
        int differData;
        int SetFingerThresholdtmp;
        unsigned char WakeUpKey_Index;
        unsigned char NextWakeUpKey_Index;
        unsigned int ScanTimeTemp;

        SingleKeyFastScan_Flag = 0;
        TKCFG0 &= 0XF0;
        BTM_WakeUpFlag = 0;
        TKCFG0 |= TKChannelCfg[0][SET_TOUCH_FREQ];
        for(WakeUpKey_Index=0; WakeUpKey_Index<WakeUpKeyNum; WakeUpKey_Index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WakeUpKeyValue = WakeUpKey_List[WakeUpKey_Index];
                NextWakeUpKey_Index = WakeUpKey_Index+1;
                if(NextWakeUpKey_Index>=WakeUpKeyNum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extWakeUpKey_Index = 0;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ScanTimeTemp = ScanTimeTemp0*TKChannelCfg[WakeUpKey_List[NextWakeUpKey_Index]][SCANTIME];

                while(TRIF == 0);
                TRIF = 0;

                RawData[WakeUpKeyValue] = TKCNT<<4;

                TKCFG1 = (TKCFG1 & 0X80) | BaseLineAdjusttmp[WakeUpKey_List[NextWakeUpKey_Index]];
            TKCR = 0x80|CurrentChannel[WakeUpKey_List[NextWakeUpKey_Index]];
                TKTM = ScanTimeTemp;
                TRIG = 1;

                differData = RawData[WakeUpKeyValue]-BaseLine[WakeUpKeyValue] ;
                SetFingerThresholdtmp = GetCurrFingerValue(WakeUpKeyValue);

                if(differData >= SetFingerThresholdtmp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ingleKeyFastScan_Flag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 if(differData > (-(SetFingerThresholdtmp>>1))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WakeUpNum==WakeUpKey_Index%BaselineUpdateCnt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owpower_BaselineUpdate(5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owpower_BaselineUpdate(2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if(++WakeUpNum>=BaselineUpdateCnt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WakeUpNum = 0;
        }
        //新修改添加
        if(!SingleKeyFastScan_Flag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WakeUpKeyValue = 0xff;
        }
}

     通过以上修改之后,在其他需要唤醒调用函数void TouchKey_QuitLowPowerMode(void)时,就不会有触摸误动作按键。

网友A(2020-04-17):
你好,这个触控低功耗在芯片唤醒后退出低功耗模式时,需要注意默认是有一个按键置起的, 在程序的这个位置可以看出: 需要用外部中断唤醒时,不能修改WakeUpKeyValue的值,会改变低功耗的逻辑;可增加一个标志去判断是否是触控按键唤醒:当使用非触控按键唤醒时,不做触摸按键的赋值;当是触控唤醒时才进行按键赋值。

网友B(点评):
@赛元MCU3 有sc95f8613的触控调试的库文件吗??在官网上没相关的文件,在论坛看到需要赛元公司的人才有相关的资料。邮箱:420448071@qq.com,谢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好,这个触控低功耗在芯片唤醒后退出低功耗模式时,需要注意默认是有一个按键置起的, 在程序的这个位置可 ...

明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