两金属电极在水中能产生电流吗?

楼主(2020-04-16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当金属插入溶液中后,总会有极少部分溶解,并生成水合离子: M + 6H2O = [M(OH2)6](n+) + ne 这是一个可逆过程,溶解和结晶一直在进行,最后达到溶解平衡;水合离子进入溶液,而电子不会进入溶液,而是附在金属表面。 由于金属表面富集了电子,又需要保持电中性,溶液中的离子(阳离子)会在离金属表面较近的位置富集,以平衡总电荷,这样,就在金属表面和溶液之间形成了一个电势差。 如果使用不同金属,则产生的电势差就会不同; 如果用导线连接两个插入溶液中的不同金属,则电子多的金属(活泼金属)上的电子就会向电子少的金属上流动,就会形成电流,就会发生氧化还原反应。
tmd,上化学网课吗,哈哈,注意得不同金属插水里,其他条件是多余的.

网友B:
楼主所及的条件不足,原电池效应是中学化学的内容,去重新学习一下吧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当金属插入溶液中后,总会有极少部分溶解,并生成水合离子: M + 6H2O = [M(OH2)6](n+) + ne 这是一个可逆 ...

t叔化学学的不错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