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GD32E23x系列是否支持段码LCD驱动

楼主(2020-04-16):
需要找一款低功耗,带I2S, 段码LCD驱动的 32位单片机

网友A:
不支持,GD支持段码的只有GD32F190系列。

网友B:
用IO口模拟吧,简单很多

网友B:
引用 网友B:
用IO口模拟吧,简单很多

看错了,I2S不是数字音频接口吗?我看成I2C了。I2C是可以操作LCD段码屏的,I2S接口的段码屏没见过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看错了,I2S不是数字音频接口吗?我看成I2C了。I2C是可以操作LCD段码屏的,I2S接口的段码屏没见过。 ...

I2S是数字音频接口,外接音频编解码器芯片,配置编解码器芯片要I2C接口, 也要段码LCD显示。要求单片机同时拥有这些功能,电池供电,还必须要求是低功耗。目前找到的有STM32L系列,但是太贵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