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问答] keil5中manage run-time environment怎么是灰色,不可以操作?

楼主(2020-04-16):
今天打开芯唐《M051_Series_BSP_CMSIS_V3.01.003》里的例程,路径为:M051BSPv3.01.003-->SampleCode-->StdDriver-->GPIO_OutputInput-->KEIL里的GPIO_OutputInput.uvproj这个工程项目后,发现图标“manage run-time environment”是灰色的,不能操作。如何才能让这图标变亮能操作。截图如下

楼主:
找到问题所在了:
官方例程大部分是用keil4创建的,你如果用keil5打开,就会出现图标“manage run-time environment”是灰色的,不能操作。
解决办法:需要手动转换为keil5工程,在keil顶部的菜单栏里,project->manage->migrate to version 5 format。下面两张截图,一张是原始官方建立的工程;一张是迁移到keil5后的。注意图中画红线的地方,keil4建立的工程,红线处是亮色的。

网友A:
好吧,我打开MDK4的文件都会提示我转换5版本,我就点确认了,所以也没遇到这个问。

网友B:
MDK5.0提供的RTE功能还是很不错的,这个功能一方面方便用户创建自己常用的驱动文件包,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支持自
动更新,如有驱动包发布者更驱动包,用户每次打开RTE,点击一下更新即可检测。

下面讲解一下如何创建自己的常用驱动包,下面以战舰F407探索者开发板SYSTEM文件夹寄存器版代码为例讲解过程。

网友B:
没想到还有这么高级的功能。

网友C:
看来要换新版了。

网友D:
那个版本的BSP,里面的工程文件属性是V4

网友E(2024-11-28):
引用 楼主:
找到问题所在了:
官方例程大部分是用keil4创建的,你如果用keil5打开,就会出现图标“manage run-time env ...

感谢分享,问题解决了

网友(2025-05-06):
引用 楼主:
找到问题所在了:
官方例程大部分是用keil4创建的,你如果用keil5打开,就会出现图标“manage run-time env ...

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