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开发工具] 下载连接

楼主(2020-04-16):
请问这个怎么连接JTAG接口,对应的引脚是怎么样的

网友A:
你都看了userguide了, 再往下, 稍微仔细点看, 就会发现, 有说明是如何支持JTAG的..需要额外的调试头AC102015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都看了userguide了, 再往下, 稍微仔细点看, 就会发现, 有说明是如何支持JTAG的..需要额外的调试头AC10201 ...

如果要自己做线呢,需要剪断一边RJ11的水晶头,做线连接到上面那个接口,是怎么对应的,请问您做过这样的线吗?我看了用户指南,还是不太明白,请您指导一下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如果要自己做线呢,需要剪断一边RJ11的水晶头,做线连接到上面那个接口,是怎么对应的,请问您做过这样的 ...

自己做也是可以的, 你到官网http://ww1.microchip.com/downloads/en/DeviceDoc/03-10685-R4.pdf上下载这个转接板的电路图, 理论上按照图示,自己剪线做个连接线也是可以的。。。
就是麻烦点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自己做也是可以的, 你到官网http://ww1.microchip.com/downloads/en/DeviceDoc/03-10685-R4.pdf上下载这 ...

为什么您给链接的那个PDF引脚定义和用户指南里的引脚定义刚好是相反的,可都是说ICD4的那个RJ45接口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