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] stm32主频都设到一样, 选外部晶振是选频率高的还是低的?为何

楼主(2020-04-17):
比如 STM32L486xx,主频设到80Mhz,外部晶振有 4Mhz,8Mhz,16Mhz,20Mhz,32Mhz,40Mhz 哪个晶振是最佳的选择晶振频率有什么讲究和门道没有?

网友A:
在允许范围内没有什么区别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在允许范围内没有什么区别

更功耗有没有关系 ,
是不是PLL 越大  功耗越高啊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更功耗有没有关系 ,
是不是PLL 越大  功耗越高啊?

这主要取决于PLL输出的频率

从4M PPL到100M和从16M PLL到100M应该差不多吧

楼主:
4Mhz、8Mhz、16Mhz、20Mhz、32Mhz、40Mhz 统统都可以PLL到80Mhz,没有红色;除了20Mhz的USB 只能调到45Mhz,完全OK啊!

网友B:
我记得看过一个帖子对比过功耗,外部晶振高的功耗也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