串口接收数据包处理

楼主(2020-04-17):
有大神指导一下的吗,串口接收数据包怎么解析数据,例程里面只有单个的字符处理,但实际我接收到的数据是AA BB  XX 停止位  ,XX是判断状态
int main(void)
{
  char  data;

        /* JDQ GPIO 初始化 */
          JDQ_GPIO_Config();

  /* 初始化USART 配置模式为 115200 8-N-1 */
  USART_Config();

  /* 打印指令输入提示信息 */
  Show_Message();

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/* 获取字符指令 */
    data=getchar();
    printf("接收到字符:%c\n",data);

    switch(data)
    {

网友A:
把串口数据接收到一个数组里,停止位如果代表数据包发送完毕的话,那接收到停止位后对接收到的数据进行判断就可以了

网友B:
数据缓存一下存FIFO