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1] STM32待机唤醒,判断唤醒源的讨论

楼主(2020-04-17):
STM32待机唤醒,判断唤醒源的讨论

待机模式下唤醒,我们知道可以RTC唤醒也可以wakup唤醒。
现在需要再唤醒复位之后,识别唤醒源,
1 唤醒之后系统是复位,因此我在初始化的时候读取中断标志位,试图判断是不是RTC唤醒,RTC_GetITStatus(RTC_IT_ALR)!=RESET
不过这个标志位却没有置1.
2.读取电源控制/状态寄存器(PWR_CSR)判断,但是
在待机模式(standby)下唤醒后,电源控制/状态寄存器(PWR_CSR),只有一个WUF标志,这个标志为1表示:在WKUP引脚上发生唤醒事件或出现RTC闹钟事件。
所以无法再细分是WKUP引脚上发生唤醒事件,还是出现RTC闹钟事件。

各位有何好方法?

网友A:
看了下手册,发现M7内核的才可以区分。以前的应该不行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看了下手册,发现M7内核的才可以区分。以前的应该不行。

谢谢,寄存器是没办法了,只有想别的办法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