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] stm32f030

楼主(2020-04-17):
掉电**用内部Flash,擦除时间太长大概20MS,影响到其它部分了,请问有办法缩短擦除时间吗?我只存储1个字节的数据。

stm32f030的有国产替代的,有意向的可以联系我。微信号:aaa8933308

网友A:
循环存,存满后再擦除

网友A:
修改后立即存,不怕掉电

网友B:
分两个扇区分别擦除,保证随时有一个空白区,大循环存,就比较好安排

网友C:
芯片上电或空闲>20ms的时候,将数据保存到ram后擦除此块,掉电执行回写此数据,
如果整个过程没有>20ms的空闲,就只能外挂e2。

网友D:
两个区乒乓方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