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运放]
同相放大电路实际的放大倍数比理论计算的放大倍数大得...

楼主:
理论计算的放大倍数A=(1K+1.5K)/1K=2.5    1K=2K//2K,输入信号峰峰值Vpp=1V时,输出电压峰峰值Vpp大概2.5V吧。但是实际失真了,达到3.3V,大家看看是什么原因呢   我是通过示波器的表笔测量的+IN  和 OUT

UA1是同相放大电路,型号OPA354

UA1是同相放大电路,型号OPA354

网友A(2020-04-17):
正常,输入信号不止1Vpp,一般示波器表笔 1:1时 输入电阻1M,示波器内部电阻1M,也就是500K输入电阻。
你用一个通道测 In+,另一个通道接Vout,如果没有其它问题,倍数大概就符合了

网友B:
也可能是示波器不准。你校准过吗?把输入信号也测一下

楼主:
已经解决  就是示波器探针的影响

网友C:
运放电路还是别这么画,太不宜读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