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源] bq24091不能正常充电

楼主(2020-04-17):
电路如图所示。没有给输入供电,插上电池CHG引脚就拉底,但是,供电后PG引脚不拉低,,供上电后,状态没有变化,不能充电。

楼主:
又没有大神帮帮忙看看是什么原因

楼主:
为什么我的chg引脚就是不拉低呢

网友A:
这个充电芯片已经够简单了。
首先排除虚焊、短路、电路错、器件不良、阻值错误这些原理图以外的可能的毛病,
再多读手册,看看哪些情况下PG会拉低,顺着思路去找原因。

网友B:
PG 5 O Low (FET on) indicates the input voltage is above UVLO and the OUT (battery) voltage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