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LPC] LPC4370 使用HADC时为何DMA无法开启中断?

楼主(2020-04-17):
借鉴官方论坛,调试了LPC4370 80M ADC的采样,但是为何DMA无法开启中断呢,我已经始能了DMA中断,以下贴下代码
int main(void)
{

  uint8_t DGEC = 0xE;

        SystemCoreClockUpdate();
        Board_Init();//设置调试串口LPC_USART2 与LED状态

        Chip_USB0_Init();/*将USB0 PLL初始化为480 MHz */

  Chip_Clock_SetDivider(CLK_IDIV_A,CLKIN_USBPLL,2); /*来自USB0PLL的DIV_A源,并将分频器设置为2(支持的最大div值为4)[IN 480 MHz;输出240 MHz */

  Chip_Clock_SetDivider(CLK_IDIV_B,CLKIN_IDIVA,3); /*来自DIV_A的源DIV_B,[IN 240 MHz;输出80 MHz */

  Chip_Clock_SetBaseClock(CLK_BASE_ADCHS,CLKIN_IDIVB,true,false); /*来自DIV_B的ADHCS基本时钟*/

        Chip_Clock_EnableOpts(CLK_MX_ADCHS, true, true, 1);/*启用寄存器时钟*/

        Chip_Clock_Enable(CLK_ADCHS);        /*启用时钟*/

        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 HSADC设置///// 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 /////////

         /* 中断设置 */
         LPC_ADCHS-> INTS [0] .CLR_EN = 0x7F; //禁用中断0
         LPC_ADCHS-> INTS [0] .CLR_STAT = 0x7F; //清除中断状态
         while(LPC_ADCHS-> INTS [0] .STATUS&0x7D); //等待状态清除,必须排除FIFO_EMPTY
         LPC_ADCHS-> INTS [1] .CLR_EN = 0x7F;
         LPC_ADCHS-> INTS [1] .CLR_STAT = 0x7F;
         while(LPC_ADCHS-> INTS [1] .STATUS&0x1E);

         /*初始化HSADC */
         Chip_RGU_TriggerReset(RGU_ADCHS_RST);//复位HADC
         while (Chip_RGU_InReset(RGU_ADCHS_RST)){}

         LPC_ADCHS-> POWER_DOWN = 0; //禁用电源关闭模式

         LPC_ADCHS-> FIFO_CFG =(8 << 1)/* FIFO_LEVEL大小 */ | (1)/* PACKED_READ 数据保存在FIFO的方式,1表示两个采样数据打包存放 */;
         LPC_ADCHS-> DSCR_STS = (1 << 1)| 0; //设置活动的描述符表与描述符

  /* 设置描述符表0中的描述符0*/
        LPC_ADCHS->DESCRIPTOR[0][0] = (1 << 24) /* RESET_TIMER 复位定时器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(0 << 22) /* THRESH 未添加比较器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(0 << 8) /* MATCH 描述符计时器值等于MATC时,转换描述符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(1 << 6) /* BRANCH to First 转换完成后跳转到该表第一个描述符*/;

                 /* Set descriptor 1 to take a measurement after 0x9A clocks and branch to first descriptor*/
        LPC_ADCHS->DESCRIPTOR[0][1] = (1 << 31) /* UPDATE TABLE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(1 << 24) /* RESET_TIMER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(0 << 22) /* THRESH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(0x9A << 8) /* MATCH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(0x01 << 6) /* BRANCH to first*/;

         LPC_ADCHS-> CONFIG =(0x90 << 6)/*恢复时间,建议值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(0 << 5)/* CHANNEL_ID_EN ,0表示不将通道ID输入到FIFO中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(0x01)/* TRIGGER_MASK 01 表示仅使用软件触发*/;

   /* CRS设置为0x4,所以SPEED所有DGEC应该被设置为0xE */
         LPC_ADCHS-> ADC_SPEED =(DGEC << 2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(DGEC << 16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(DGEC << 12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(DGEC << 8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(DGEC << 4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(DGEC);

         //未设置阈值寄存器,因为未使用它们
         LPC_ADCHS->POWER_CONTROL =(1 << 18)/* BGAP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(1 << 17)/*电源 ADC保持供电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(0 << 4) /* DCINNEG在ADC0 No dc bias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(0 << 10)/* DC在ADC0中 No dc bias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(0 << 16)/* 1 =以TWOS输出-0 =以Offset Binary输出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(0x4)/* CRS ,设置ADC速度*/;

                LPC_ADCHS-> FLUSH = 1;        //FIFO刷新

         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 //// DMA设置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 ///////////////////////
         /* 初始化与使能 */
         Chip_GPDMA_Init(LPC_GPDMA);

         NVIC_DisableIRQ(DMA_IRQn);
         NVIC_SetPriority(DMA_IRQn, ((0x01 << 3) | 0x01));
         NVIC_EnableIRQ(DMA_IRQn);

         LPC_GPDMA-> CONFIG = 0x01;
         while(!(LPC_GPDMA-> CONFIG&0x01)); //使能

         /*清除所有DMA中断和错误标志*/
         LPC_GPDMA-> INTTCCLEAR = 0xFF; //清除通道终端计数中断
         LPC_GPDMA-> INTERRCLR = 0xFF; //清除通道错误中断。

         /* ADC描述符寄存器的值仅能通过DMA通道7传递 */
         LPC_GPDMA-> CH[DMA_CH].SRCADDR =(uint32_t)&LPC_ADCHS-> FIFO_OUTPUT [0];//DMA源地址
         LPC_GPDMA-> CH[DMA_CH].DESTADDR =((uint32_t)&sample);//DMA目标地址
         LPC_GPDMA-> CH[DMA_CH].CONTROL =(DMA_TRANSFER_SIZE)//传输大小 最大4095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(0x0 << 12)// src突发大小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(0x0 << 15)// dst突发大小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(0x2 << 18)// src传输宽度,0x2表示以字的形式传输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(0x2 << 21)// dst传输宽度,0x2表示以字的形式传输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(0x1 << 24)// src AHB主选择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(0x0 << 25)// dst AHB主选择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(0x0 << 26)// src增量:0,每次传输后src地址不递增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(0x1 << 27)// dst增量:1,每次传输后的dst地址增量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(0x1 << 31); //终端计数中断使能位:1,使能

         LPC_GPDMA-> CH [DMA_CH] .CONFIG = (HSADC_DMA_READ << 1)// src外设:设置为8-HSADC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(0x0 << 6)// dst外设:无设置-内存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(0x6 << 11)//流控制:外设-存储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(0x0 << 14)// IE-中断错误掩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(0x0 << 15)// ITC-终端计数中断掩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(0x0 << 16)//锁定:置位时,此位启用锁定传输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(0x0 << 18); //DMA请求忽略位

                //LPC_GPDMA-> CH [DMA_CH] .LLI = 0;

         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 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

         //开始DMA与ADC
         LPC_ADCHS->FLUSH = 1;
         Chip_HSADC_SWTrigger(LPC_ADCHS);

         //等待ADC稳定
         for(i = 0; i <4096;i ++)
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//发出DMA中断,等待采样结束
         }
         LPC_GPDMA-> CH [DMA_CH] .CONFIG =(0x1 << 0); //启用位,1启用,0禁用

         //等待DMA传输完成
         for(i = 0; i <4096;i ++)
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
         }

         Chip_HSADC_FlushFIFO(LPC_ADCHS);
         sts = Chip_HSADC_GetFIFOLevel(LPC_ADCHS);
         Chip_HSADC_DeInit(LPC_ADCHS);
         Chip_GPDMA_DeInit(LPC_GPDMA);

         j=0;
         for(i=0;i<4095;i++)
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TEST_DATA_8[j++]=(sample[i]&0xff000000)>>24;
                 TEST_DATA_8[j++]=(sample[i]&0xff0000)>>16;
                 TEST_DATA_8[j++]=(sample[i]&0xff00)>>8;
                 TEST_DATA_8[j++]=sample[i]&0xff;
         }
         for(i = 0; i <4095*4; i ++)
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Chip_UART_SendByte(DEBUG_UART,TEST_DATA_8[i]);
                 while((Chip_UART_ReadLineStatus(DEBUG_UART) & UART_LSR_THRE) == 0);
         }

 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Chip_GPDMA_Interrupt(LPC_GPDMA, 7) == SUCCESS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BUGOUT("aa"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}
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