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大家帮分析一下这个测温电路

楼主(2020-04-17):
这是个采集热电偶温度的电路,U13-21采集热电偶电势,U13-22采集冷端温度用于补偿,U13-25为主控芯片输出的50HZ频率的方波信号,这个信号不明白是什么作用的?小弟模拟电路学得不好,按照我的想法,主控芯片直接采集放大器得输出信号和利用分压电路采集NTC得阻值,不明白此电路为什么这么设计,还有RC电路,示波器抓到U13-21和U13-22信号上有叠加电容充放电波形,按照这个电路,热端的输入信号和U13-21信号是个什么样得关系,如何根据U13-21采集到的数据计算热端的输入电动势呢?NTC上采集到的信号如何计算NTC的阻值呢?

网友A:
NTC的阻值直接变为电压变化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NTC的阻值直接变为电压变化

U13-25有个50HZ的方波输出,不能用简单的分压计算阻值了

网友B:
楼主这个电路不知道是什么东东,应该是类似扫频原理用的吧,这种模拟电路最好是先用模形仿真一下,知道大概原理后再根据仿真的数据一步一步实际调试测量,再说了这种模电的东西告诉你了也没有用,要自已动手,那么多公式不用就忘记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楼主这个电路不知道是什么东东,应该是类似扫频原理用的吧,这种模拟电路最好是先用模形仿真一下,知道大概 ...

已经软件模拟和实际波形数据测试了,但是就是不明白U13-25输出50HZ的用意,不知道输出和输入的具体关系就没法计算出输入电动势

网友C:
正确答案见我在模拟板块的回复,加入噪声,过采样。

网友D(2020-05-27):
挺麻烦的哦,直接用MAX31855K转换器集成电路就可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