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子元器件]
电阻很疯狂

楼主:
(无正文)

网友A(2020-04-17):
上次说过,支持楼主。

网友B:
标称与精度,电阻相关的基本常识。

如若触及了某些知识“痛点”,不好意思,与那些帖子无关。相关内容只是阐明了那些基本常识而已。

网友C(点评):
搬砖工表示,不查百度,你能说出常用普通厚膜贴片电阻封装对应的耐压,搬砖工就敬你是条汉子。。。还触及了知识痛点,好不牛X。。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D:
人家不会理会我们这种小人物,对于x大可以滔滔不絕。两年前为了可变电阻模型,请教了A丶C型的数学公式, ...

这个指数型你是怎么建立模型的。这是我自己瞎搞的一个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D:
人家不会理会我们这种小人物,对于x大可以滔滔不絕。两年前为了可变电阻模型,请教了A丶C型的数学公式, ...

网友A:
spice 子电路:
.SUBCKT RPOT  1 2 3 PARAMS:R=10K K=1 W=0.1
R1 1 2 {R*(1-((exp(K*w)-1)/(exp(K)-1)))}
R2 2 3 {R*(exp(K*w)-1)/(exp(K)-1)}
.ENDS RPOT

网友A:
引用 网友D:
原理您知道就不多说了。如下图,Rtot=R1+R2,R1=d×Rtot,在B型电位器时d=w,w=0~1顺时钟旋转,而A丶C型 ...

w=0,0.25,0.5,0.75,1
这种我就用曲线拟合的方法。根据实测拟合出一个公式,让后建立个spice模型就行了。用matlab很简单的。
请问你有参考数据吗,我拟合个看看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D:
现在x大也在搞电阻瓦特数取值。先前我实测,给电阻通电数十分钟,给功率值等差由小到滿载,测量电阻上温 ...

我用自己的ems,做高压脉冲试验,弄坏很多电阻。
0805 0603 在100-200V 脉冲下,很容易挂掉。所以电子设备电源侧一定要做好限压措施。不要被原理图上VCC12V给忽悠了。接到客户的电路上,可就不一定了。

网友E(点评):
一个电阻有时会分作 几个串联或並联,就是为了分担功耗与应力。

网友F:
只要电阻不涨价n倍,我很少关心电阻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D:
再玩电阻的仿真,常规要得到压控电阻丶电容丶电感值,必須须有一转换电路和敍术。但最近在隔壁坛看到用LTsp ...

不需要的。
直接{R}
.step param R 1 100 0.1
就可以扫了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D:
A型电位器的几个坐标(w,d)。Rtot=R1+R2,R1=d × Rtot 。(w,d):(0,0),(0.15,0.016),(0.2,0.03),( ...

用自定义函数就是k取3就可以了

网友A:
引用 网友D:
感谢。(w,d)在(0,0)丶(0.5,0.15)丶(1,1)至少这三个坐标要完全吻合,其它坐标可能目视有误差。那我是 ...

如果拟合曲线选择(e^kx-1)/(e^k-1)
k=2.61,sse达到最小

sse最小。曲线拟合最小二乘法走的是中间路线。
蓝色实测,绿色拟合的指数函数曲线

你测得的数据,用多项式拟合要8,9次才能完全拟合。

网友G(点评):
呵呵,这两种你很熟哦,其实也可以用cos(x)拟合。

网友G(点评):
说点离题的:要是数据有点延迟,该怎么拟合?会么?

网友G(点评):
再离题一点: 要是数据有非线性又有延迟,怎么拟合?

网友G(点评):
再离题一点:要是数据有非线性、有延迟并且还有滞,怎么拟合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