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路/定理] 求助大家帮分析一下这个测温电路

楼主(2020-04-17):
这是个采集热电偶温度的电路,U13-21采集热电偶电势,U13-22采集冷端温度用于补偿,U13-25为主控芯片输出的50HZ频率的方波信号,这个信号不明白是什么作用的?小弟模拟电路学得不好,按照我的想法,主控芯片直接采集放大器得输出信号和利用分压电路采集NTC得阻值,不明白此电路为什么这么设计,还有RC电路,示波器抓到
U13-21和U13-22信号上有叠加电容充放电波形,按照这个电路,热端的输入信号和U13-21信号是个什么样得关系,如何根据U13-21采集到的数据计算热端的输入电动势呢?NTC上采集到的信号如何计算NTC的阻值呢?

楼主:
自己顶一下

网友A:
脉冲为低电平和高电平,电路分解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脉冲为低电平和高电平,电路分解。

我也像您这个把电路按照高低电平分解过,但是主要还有个电容充放电影响,这个不能靠简单的分压计算吧,我按照这样分解计算过,和实际测量值对不上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也像您这个把电路按照高低电平分解过,但是主要还有个电容充放电影响,这个不能靠简单的分压计算吧,我 ...

U13是什么芯片,是单片机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U13是什么芯片,是单片机吗?

是单片机的,信号直接进芯片AD采样了,实际测试两个AD信号端是某电平叠加个电容充放电波形

楼主:
这是测到的波形

网友A:
引用 网友A:
U13是什么芯片,是单片机吗?

如果进入单片机,u12 一路,ntc一路,进单片机。作为测量热电偶加冷端补偿是够的。

U13-25这个信号
1、混频器的作用?
2、开关电容滤波器?
3、基于50hz,搞个陷波?
4、往冷端补偿电桥上想?
这是个精密仪表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如果进入单片机,u12 一路,ntc一路,进单片机。作为测量热电偶加冷端补偿是够的。

U13-25这个信号

这是个温控设备,控温范围在0.5度,用热电偶测量当前温度,220V交流电输入,50HZ的方波会不会和工频干扰有关?有测量NTC电路应该和电桥补偿没关系吧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这是个温控设备,控温范围在0.5度,用热电偶测量当前温度,220V交流电输入,50HZ的方波会不会和工频干扰有 ...

等高手回答吧。
这种方案,应该搞不过24bit sigma-delta adc 或调理芯片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等高手回答吧。
这种方案,应该搞不过24bit sigma-delta adc 或调理芯片。

谢谢您帮忙分析,我也是觉得用24bit adc就可以了 不过这电路实际控温精度还可以,

网友B:
这个很简单的原理,方波RC低通后输出类似三角波,是人为加入的一个干扰信号,用于过采样的模拟噪声信号。
后面估计是10-12bit的ADC,过采样取平均值,可以提高分辨率。
如果没有这个干扰信号,ADC的波动太小,无法过采样提高精度的。
以前尝试过8-10bit的ADC,如果不加干扰信号,每次采样数据几乎不变,过采样就没有意义。
当然,这个规则信号不如随机噪声的效果好,所以这个频率需要优化,内部ADC周期也需要优化,尽量达到随机噪声的效果。

网友B:
各种低端的ADC方案,实现较高分辨率,20年来,我不知道用了多少种办法。
有V/F变换,有过采样,有模拟比较器的sigma-delta。
现在,发现还是直接sigma-delta的24bit芯片最简单,主要是现在这些芯片价格下来了。
当然,直接12bitADC的过采样,价格更低,性能比专用芯片差。

网友C:
是否是用作噪声整形的,以便通过过采样提高单片机ADC的有效分辨率?

网友B:
这个方案,在廉价的温控仪表里大量使用。常州、温州、余姚等地的温控仪表。
控制算法效果,汇邦是见过的效果较好的品牌,和欧姆龙有的一比。
我做了n多的温控仪表设计,硬件自认是做的较好的,就是温控算法不尽如人意。

网友A:
搬板凳学习,过采样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个方案,在廉价的温控仪表里大量使用。常州、温州、余姚等地的温控仪表。
控制算法效果,汇邦是见过的效 ...

谢谢您的解答,那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,就是冷端和热端的两路AD采样的值,各自采样到的平均值可以做为实际的值进行热电偶温度计算?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谢谢您的解答,那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,就是冷端和热端的两路AD采样的值,各自采样到的平均值可以做为实 ...

是的,你先去了解一下过采样原理,需要2^n次采样,n越大越好,如果是随机噪声,估计完成所有采样的时间要求不严,如果是人工产生的周期三角波,则完成所有采样的时间应该和这个周期的倍数相同,否则会引入很大误差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是的,你先去了解一下过采样原理,需要2^n次采样,n越大越好,如果是随机噪声,估计完成所有采样的时间要 ...

谢谢您,我正在了解过采样原理,想再请教一下,那AD通过过采样得到的值根据这个电路设计,热端输入信号和NTC阻值计算,是根据高低电平分解电路来计算吗?还是把RC这部分电路当做不存在直接用分压原理进行计算?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谢谢您,我正在了解过采样原理,想再请教一下,那AD通过过采样得到的值根据这个电路设计,热端输入信号和 ...

一下子没理解你的意思。
冷端温度NTC测量道理也一样,如果直接ADC值测量,分辨率会低一些。
不过冷端温度一般只有60度左右范围,直接12bit ADC也可以满足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一下子没理解你的意思。
冷端温度NTC测量道理也一样,如果直接ADC值测量,分辨率会低一些。
不过冷端温度 ...

不好意思,我可能表述的不清楚,您说的过采样我已经理解了,50HZ方波信号是为人工引入的干扰信号,我的意思是根据这个电路设计,那最终的U13-21采集信号和热端输入信号,即放大器输入信号是个什么关系呢?冷端温度我也打算直接用12位ADC采样了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不好意思,我可能表述的不清楚,您说的过采样我已经理解了,50HZ方波信号是为人工引入的干扰信号,我的意 ...

线性叠加,反正软件肯定要校准高低限信号的。
运放输出,5.1K,47K上拉到5V,101K上拉到2.5V(PWM方波等效2.5V)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线性叠加,反正软件肯定要校准高低限信号的。
运放输出,5.1K,47K上拉到5V,101K上拉到2.5V(PWM方波等 ...

好的,谢谢!但是这个"软件肯定要校准高低限信号的"这句话不是很理解

网友D:
推荐用这个测温方案:MAX31855+stc32f103
冷端补偿热电偶至数字输出转换器,高精度热电偶数字转换器IC,

MAX31855具有冷端补偿,将K、J、N、T或E型热电偶信号转换成数字量(如果使用S和R型热电偶,请联系工厂)。器件输出14位带符号数据,通过SPI™兼容接口、以只读格式输出。转换器的温度分辨率为0.25°C,zui高温度读数为+1800°C,zui低温度读数为-270°C,对于K型热电偶,在-200°C至+700°C温度范围内,保持±2°C精度。对于整个量程范围的精度及其它类型的热电偶,请参考完整数据资料的Thermal Characteristics规格。

MAX31855常见问题问答MAX31855常见问题问答 MAX31855:典型应用电路 MAX31855:典型应用电路 放大+
关键特性
冷端补偿
14位、0.25°C分辨率
提供K、J、N、T和E型热电偶器件版本(如果使用S和R型热电偶,请联系工厂) (参考完整数据资料中的表1)
简单的SPI兼容接口(只读)
检测热电偶对GND或VCC短路
检测热电偶开路
应用
电器设备
汽车
HVAC
工业

网友E(2021-07-21):
引用 网友B:
线性叠加,反正软件肯定要校准高低限信号的。
运放输出,5.1K,47K上拉到5V,101K上拉到2.5V(PWM方波等 ...

能说下那些温控器的冷端是怎么弄的吗? 看他们的板没有NTC探头,也没有AD芯片

网友B:
引用 网友E:
能说下那些温控器的冷端是怎么弄的吗? 看他们的板没有NTC探头,也没有AD芯片 ...

要么NTC、要么PN结补偿,如果没有冷端温度补偿,则必须串联专门的冷端补偿连接线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谢谢您,我正在了解过采样原理,想再请教一下,那AD通过过采样得到的值根据这个电路设计,热端输入信号和 ...

谢谢,能看下这个图的电路是V/F转换吗?能不能简单说下原理

网友E:
引用 网友B:
要么NTC、要么PN结补偿,如果没有冷端温度补偿,则必须串联专门的冷端补偿连接线 ...

谢谢,能看下这个图的电路是V/F转换吗?能不能简单说下原理

网友B:
这个图,我以前有回过帖子,有详细说明。不过这个电路,目前已经落后了,不建议使用。
U4A是电压跟随,U4B是积分比较。
U5A是2分频。
Q3/U5B/U4B是反馈环路,输出频率和输入电压线性比例关系。
假设U5B-Q是高电平,U4B-5比U4B-6电压高,积分电压U4B-7慢慢升高,Q3导通,D触发器输入=0,来一个脉冲,Q就低。
Q变低,U4B-5比U4B-6电压低,积分电压U4B-7慢慢降低,Q3截止,D触发器输入=1,来一个脉冲,Q就高。
实际上,D的输入,Q3拉低肯定低,Q3截止,电压取决于Q\的电平。
这个逻辑,比较复杂,你自己理了。当Q3导通,Q\一直高电平,当Q3截止,U5B就是D触发器,2分频。
Q3导通和截止的时间比例,和输入电压有关,和输入电压是比例关系。

网友E:
引用 网友B:
这个图,我以前有回过帖子,有详细说明。不过这个电路,目前已经落后了,不建议使用。
U4A是电压跟随,U4B ...

感谢,那现在性价比高点做法是哪种?是直接用sigma-delta 24bit芯片,还是搭一个sigma-delta电路

网友B:
看你应用场合,要求低的普通10-12bit ADC即可,要求高一些,速度没要求,可以过采样提高分辨率。
要求精度更高,则专门芯片。
如果精度高速度又快,专门ADC芯片可能都100块以上的价格了。

网友E(2021-09-04):
引用 网友B:
看你应用场合,要求低的普通10-12bit ADC即可,要求高一些,速度没要求,可以过采样提高分辨率。
要求精度 ...

之前看您的回复对测温电路很了解,想问下用二极管测温的话,批量生产时是怎么校准的?

网友B:
如果二极管是外接的,可以0度和100度校准。
如果内置的,就没有条件进行高低限二点校准了,可以考虑室温校准,当然,软件需要事先测试统计,给出斜率,根据室温偏差,重新计算高低限的阀值。

网友E:
引用 网友B:
如果二极管是外接的,可以0度和100度校准。
如果内置的,就没有条件进行高低限二点校准了,可以考虑室温校 ...

好的,谢谢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