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PU6050

楼主(2020-04-17):
用51单片机测试MPU6050加速度角速度,数据不变,一直显示1是什么原因呢

网友A:
这种应该是硬件有问题或引脚没有焊上

网友B:
信息不足,无法判断。只能说硬件软件都有可能,先确认软件是否正确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
用了51测试程序后,发现原始数据扩大了10倍是什么原因呢?

tyw
少累,木玩过,自已啃资料